暴拆有屎以来最小AAT,超级小,超级轻~!!!

楼主(2016-11-05):
就一个巴掌大的迷你AAT,集成了40CH 的5.8G图传接收

看看和标准版的体积差距

mini AAT 重一百多克

标准版的AAT差不多两斤了

开拆,里面是夹心结构,图传接收机 和AAT主板中间夹着电源

CNC的外壳是测试版的,正式版是注塑的。。。。。

图传模块

看得出是什么型号的图传模块吗

电源板

还有两路供电在背后,估计是单独给舵机供电的,舵机很耗电啊

AAT的主板,非常小。比标准版的1/4差不多大。

罗盘装在按钮这面,的东西得远离带磁性的材料,铁质材料。

核心电路只有二十六克。。。 不知道A大能不能单独卖这个,很适合改装在别的设备上哦。

mini AAT的舵机,电机线比一般的银燕小舵机粗哦 感觉功率挺大的。

电位器

头两级齿轮居然是塑料的。为什么不全是金属的呢,A大是不是给卖舵机的坑啦~??

网友:
除了贵,其他都还好

网友:
价格下来了。销量就不愁了

网友A:
no 作 no die,舵机是定制的,比一般的要顺滑,位置也是校准过的。话说你给拆了,会不会影响后边使用啊

网友:
“有屎以来” 显然比 有史以来 古老多了,厉害。

网友:
出了价格什么都好

楼主:
我也觉得略贵啊~~

网友B:
试试安在飞机上对着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安在飞机上对着地面站?

主要是天线风阻问题 如果无所谓 的话 完全可以安装在飞机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作 no die,舵机是定制的,比一般的要顺滑,位置也是校准过的。话说你给拆了,会不会影响后边使用啊

...

你不知道有微调这一说么 完全没有影响的  出现固定偏移 就用微调来消除。

网友:
之前论坛很多diy的舵机aat,所有成本也就两百来块

网友:
接受模块像淘宝80块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