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ic遥控器不用支架直接上平板

楼主(2016-11-05):
只要把左侧那个USB转接线拆除就可以了,两边支架张开到最大
限mini及7.9寸板,再大就要上支架了,失去便携意义了,话说这样也已经略显笨拙了。

拆线

拆线

接线

接线

网友:
不错,怎么都是老外呢?

楼主:
因为还没到货,只能看着视频解馋

网友:
夹两个角就想夹紧,等PAD掉地上就知道得不偿失啦

网友:
哈哈,看着好搞笑的说

网友:
那还怎么操作。

网友:
我只想让这个老外在来一张操作的图来。我想知道这个样子怎么操作

网友:
接平板还买这个干嘛?便携性?操蛋,一个手机的屏幕足矣!要上平板的还是精灵4!

网友:
没必要吧,上个6寸的手机足够了

网友:
线应该换成双L头。

网友:
还能操作吗?

网友:
直接改一下软件兼容精灵的遥控器不就好了吗?非要补洞补到牛角尖里吗

网友(2017-05-05):
不会掉吗?

网友(2019-01-15):
本来就可以夹mini i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