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aat,想把鹰眼旗舰的天线延长放车顶,可行么?

楼主(2016-11-05):
现在鹰眼旗舰用的这种天线

天冷了,想把天线延长一下放车顶,再给天线做个底座,想办法手动控制旋转和俯仰

这个延长应该怎么解决,用什么样的延长线?

谁指教一下呗,谢谢

网友:
馈线太长了信号会有损失吧?干脆把图传放车顶 接根AV线下来放车里连接屏幕不好些?

网友A:
当然是馈线喽。只不过馈线越长衰减越大,质量越差的馈线衰减越大。接头多了衰减也大。自己考虑取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馈线喽。只不过馈线越长衰减越大,质量越差的馈线衰减越大。接头多了衰减也大。自己考虑取舍吧

车顶到车里 顶多2米线  衰减能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车顶到车里 顶多2米线  衰减能有多大?

垃圾馈线10米就可以导致功率减半......2米你算算

网友:
都有车了还在意这点,杀了鸡还在意那点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馈线10米就可以导致功率减半......2米你算算

那就不用垃圾的  用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哈哈什么  给点建议

网友:
双天线的话,能控制旋转就够了

网友C:
5.8g的馈线损耗,会超出你的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馈线10米就可以导致功率减半......2米你算算

垃圾馈线在5.8g的损耗 ,远不止损失一半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g的馈线损耗,会超出你的预估!

那你意思是不能用馈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意思是不能用馈线?

不能随便用,最好是把接收模块丢外面,只拉av线到车里,两个都能解决

网友(2017-01-06):
我为了躲避蚊子试过把通过馈线把天线放到车顶,接收效果。。。穿越没办法用,馈线长度不足 2 米!不管是不是线垃圾,但接收效果还不如直接在车内使用天线。

网友:
不能用垃圾的

赞一个

网友D:
说实话航模的设备都很贵!都暴利!所以好多人退模不玩了。照这样下去玩航模的越来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航模的设备都很贵!都暴利!所以好多人退模不玩了。照这样下去玩航模的越来越少。

关键是用的是少,要是像2.4g的wifi一样普及,价钱肯定便宜到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