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尺寸的碳管,是方的耐折还是园的耐折?

楼主(2016-11-05):
比如圆的10x8.5和方的外方10内圆8.5。还有外方10内方8.5。这三个哪个强度最好。?请高人指点12 .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外方内圆强度高,但重量也要大一些。

网友A:
当然外方10内圆φ8.5。
原因:
这样对比不公平。
看截面,方圆10x8.5 vs 圆管10x8.5,前者有后者的全部截面之外,还在四个角上多出来不少碳料,这些碳料显然不会反而降低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外方10内圆φ8.5。
原因:
这样对比不公平。

说的太对了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