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好盈xrotor 30a bls下电机启动不一致

楼主(2016-11-05):
我在bf和blhelisuite上测试电机,拖到滑块,电机都是一致性转动的,但是用遥控控制油门,有时2号电机要延迟启动,有时1,2号都延迟。。。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貌似在blhelisuite上把brake on stop关上就没什么延迟启动了。。。
对了,这个电机延迟启动是随机的,不一定是哪个电机延迟启动

网友A:
刷最新的bli固件  应该是14.8了  在里面看看电调行程的区间值  最后全部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最新的bli固件  应该是14.8了  在里面看看电调行程的区间值  最后全部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

我的是bls 16.3固件了。。。

网友B:
解决了吗?我的也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的也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已解决,控的油门校准问题。把控打开,务必在bf调参软件的接收设置里把油门最低1000,中1500,最高2000调好。同时电调bls调参软件也要把4个电调校准成以上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