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HCP70

楼主(2016-11-06):
终于60也有了80级别的稳重…
效果还是明显的,反过来后容易顶起来,不像以前手法要求很高
同时,也有了一点漂浮感,又比80动力要强些,毕竟轻了近3克

网友A:
老金的沙发您是越折腾越小啊

网友:
这货应该没ncpx好飞吧

网友:
我有个100s但是不知道怎么用x9d调

网友:
不是无刷啊~~~

网友:
我搞了个亚拓100的,飞起来尾巴像电动机一样的转,怎么调都没办法,售后拿去换了主板还是旋个不停。

网友B:
目前我觉的最好的mini六通还是hp100b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觉的最好的mini六通还是hp100bl

停产了吧,我觉得mcpx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的沙发您是越折腾越小啊

小鸡太折腾,特别是有刷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鸡太折腾,特别是有刷动力

我在IGV大哥指导下改过一部80无刷,怎么说呢,弛远三轴手感实在是...加上越小越贼,后来出了

网友:
呵呵  60变70   80 变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觉的最好的mini六通还是hp100bl

hp100bl折腾最小,可惜把蓝飞翔折腾没了。

网友C(2017-06-11):
金老师,问一下小机选伟力的好还是驰远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老师,问一下小机选伟力的好还是驰远的好

手里驰远的飞机稍多些,只能简单做个介绍
如果是新手的话,HCP80V2是不错的选择。虽然动力很肉,但正因为肉,且重量比HCP100轻,炸鸡损失非常小,且有6轴模式,很适合新人入门用,室内室外飞行都不错
过了新手关以后,XK110应该值得推荐,无刷动力足够做些基本的3D动作,炸鸡成本也小
再往后2s的机子,有HCP100S和XK120. 没有飞过120所以没有资格评论,但HCP100S作为2S机很值得拥有,成本低,炸鸡成本也低,其臭名远扬的尾巴四区不论是用DX控还是Devo刷机控飞都有比较完美的解决之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里驰远的飞机稍多些,只能简单做个介绍
如果是新手的话,HCP80V2是不错的选择。虽然动力很肉,但正因 ...

华科尔d7e改三合一高频头可以飞hcp60 80 100s么?能消除死区延迟么? d7e再刷个dsm2制式 四个制式都可以用么 d7e 飞hcp60 80 100 一个油门熄火开关 一个切换3d模式 但是3/6轴模式是不是还要加个两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d7e改三合一高频头可以飞hcp60 80 100s么?能消除死区延迟么? d7e再刷个dsm2制式 四个制式都可以 ...
华科尔d7e改三合一高频头可以飞hcp60 80 100s么?能消除死区延迟么? d7e再刷个dsm2制式 四个制式都可以用么 d7e 飞hcp60 80 100 一个油门熄火开关 一个切换3d模式 但是3/6轴模式是不是还要加个两段开关?
d7e加3合1高频头可以飞大部分市面上的小机,也包括你上面说的60,80,100s
可以消除死区
加3合1后必须刷Deviation5.0,里面已经包含DSM2/DSMx及其他小机支持
3段开关能加最好,不加理论上也没有太大问题,原机的两个开关一个做油门熄火,另一个飞行模式的两段开关设置成
模式1 = 6G+普通曲线,
模式2 = 3G+3D曲线。
如果打算用d7e,建议花点时间加上两个三段开关。可以网上直接买改装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d7e加3合1高频头可以飞大部分市面上的小机,也包括你上面说的60,80,100s
可以消除死区
加3合1后必须 ...

那60/80v2的3/6模式切换是不是还要加个两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60/80v2的3/6模式切换是不是还要加个两段开关?

3段开关能加最好,不加理论上也没有太大问题,原机的两个开关一个做油门熄火,另一个飞行模式的两段开关设置成
模式1 = 6G+普通曲线,
模式2 = 3G+3D曲线。

简单的回答: 是,加两个三段开关,以后少很多麻烦,交流起来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3段开关能加最好,不加理论上也没有太大问题,原机的两个开关一个做油门熄火,另一个飞行模式的两段开关 ...

我的意思是 一个开关切换3/6轴 ,一个开关熄火,一个开关3轴的普通模式和3d模式 这样可以么? 然后再问一下 hcp60 能飞基本的3d动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