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装Vbar neon 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06):
最近飞470的MB,对MB印象很好,于是也想试试NEON是啥感觉,手贱买了乞丐版NEON。好不容易注册安装什么的,调机才知道没有博士帽,看来都是要花钱买的升级配置,将就着调完机,今早试机,发现油门行程处在中立位才是零点,重新调整电调油门行程程,尽然不能进去油门行程设置。机器配置是500L,V3 100A电调,14SG控。在换NEON之前用的K8,挺正常,这次就换了陀螺,其他也没动,同时在设置控时没有设置中立位那个选项了,是因为乞丐版的原因吗?目前摇杆在中间是油门的零点,调了控上行程也没用,不知该怎么办了。有用NEON的能帮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因為控不在我手上,圖片又不清,

以我曾調 K8 的經驗吧,你參考一下就好,

調 控的油門的正反向,油門曲線,螺距曲線,看看有沒變化

----------------------------

調之前軟件按一下 COLD START  冷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控不在我手上,圖片又不清,

以我曾調 K8 的經驗吧,你參考一下就好,

快速版上都找不到冷启动的按钮。目前Vbar neon 把油门零点定在摇杆中间位置,遥杆要打到80%的位置电机才转动,而且校正油门行程时没有反应。下午又把K8接上去了,一切又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那一点有问题。

网友B:
乞丐版是甚麼意思? 泰世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乞丐版是甚麼意思? 泰世的意思?

我自己称呼的,就是快速版,没有博士帽的。

网友C:
电调信号线直接插接收机3通道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称呼的,就是快速版,没有博士帽的。

為甚麼用不了 5.3.4 軟件呢?

下載個來用吧,不會被禁用吧!

网友A:
在 3 樓的第二張圖,我看到上面左手面有個 START 的版面

進入 START 版面,按一下 CREAT NEW SETUP 試試看

我建議你去下載 5.3.4軟件來用

网友D:
按适個

Defauit

,

,

网友A:
還有,上面有張圖,

英文寫著,只能插 FUTABA S.BUS  不能插 S.BUS 2,

即是說 FUTABA 接收機有兩個 S.BUS 的,一個是 S.BUS 另一個寫著 S.BUS 2 的,

你插錯了

网友A:
看下圖,S.BUS 和 S.BUS 2 的所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甚麼用不了 5.3.4 軟件呢?

下載個來用吧,不會被禁用吧!

试过,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3 樓的第二張圖,我看到上面左手面有個 START 的版面

進入 START 版面,按一下 CREAT NEW SETUP 試試 ...

这个start是创建新的参数,和之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上面有張圖,

英文寫著,只能插 FUTABA S.BUS  不能插 S.BUS 2,

我用的是2008,没有s-bus2,neon上的s-bus是接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圖,S.BUS 和 S.BUS 2 的所在位置

我记得7008才有s-bus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适個

Defauit

是的,之前没有点defaut,控没反应,点了后才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信号线直接插接收机3通道呗!

一句话帮了大忙啊。把电调线接在接收机的3上,一切正常了。太感谢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之前按2008的说明书接在8电池端上,不正常,接在3上就好了。应该是NEON上3通道是油门,所以也接接收的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圖,S.BUS 和 S.BUS 2 的所在位置

把电调接在接收机的3通道上,一切正常了,多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句话帮了大忙啊。把电调线接在接收机的3上,一切正常了。太感谢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之前按2008的说 ...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电调接在接收机的3通道上,一切正常了,多谢帮助。

沒幫到你甚麼,

調機呀,排震呀,都是古古怪怪的,

好像要碰運氣的,

給你找到原因了就是好的呀,

我手上的 R2008SB 看過,的確沒有 S.BUS 2,

不知為甚麼它會打出那樣的字!奇怪!

网友E:
请问这飞机是几通的,放什么电池的呢?遥控器是自带的吧,我想买一台给孩子玩玩,麻烦楼主告知下,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还看不明白,先点一下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飞机是几通的,放什么电池的呢?遥控器是自带的吧,我想买一台给孩子玩玩,麻烦楼主告知下,谢谢!~
...

少将还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