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SC和PAL该怎么选?

楼主(2016-11-06):
SKYZONE视频眼镜分两种制式,不太懂有什么区别?请大神指点下(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网友:
PAL是25帧 ,NTSC是29.9帧。P明显要比N差很多,拖尾明显。一般相机支持两者切换。

网友A:
和播放设备有关,如果是你录像就用p制式是咱们国家设备的标准制式,N制式一般是欧美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播放设备有关,如果是你录像就用p制式是咱们国家设备的标准制式,N制式一般是欧美用的比较多

那选P的就行了?!好的谢谢

网友:
p的分辨率稍高一些

网友:
这个要看发射端的信号是P的还是N的。

网友:
p一秒看到25张切片,n一秒30张,当你满油高速飙的时候,大概会有些区别

网友:
玩穿越建議還是NTSC的好
雖然PAL畫素較高但根本沒空注意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雨燕是pal.,别人的foxeer也是pal,这种常用的好的摄像头9成以上都是pal。用起来没感觉拖影有好严重,可能是我不飞赛道的缘故。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