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q282小四轴一体图传接收加拨码开关

楼主(2016-11-07):
这个一体接收只有一个频道,想加个拨码开关改成8个频道的.那位大神帮看看该怎么加开关.用电表测量模块的ch1,ch2,ch3都是高电平.
问题已解决,直接在模块上焊了个3P拨码开关.

网友:
原来是你收了

网友A(2018-11-26):
大神,求解,在哪里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求解,在哪里焊接?

3p开关一边三个脚焊在铁壳上,另外三个焊在图示处

网友B:
有个空ic位,应该可以上mcu单键切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空ic位,应该可以上mcu单键切台

不懂,有接线图吗?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