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 3.0.1 super rate 的诡异现象

楼主(2016-11-07):
BF 3.0.1,只要super rate大于默认值(0.7),即使是0.73这种值,有时候就会出现副翼满杆之后失控一样的狂翻不止,哪怕回中之后依然在翻,但是一旦回到默认值就正常了,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吗?但是有时候又不会这样- -说不清楚到底是固件问题还是飞控傻了

再之前我直接调到0.9,满2000deg/s的滚转速度,一打杆就和疯了一样特别6.。。。

附配置:致盈GT2205 2300KV
DAL 25A BLS
F3(foxeer那批)

QAV-X

网友:
我的也是满杆翻滚落地。不过 的怀疑是有个电机或电调启动不顺畅。   你这么一说我也要去试下看看和superrate是否有关。

网友:
最近新组的鸡鸡也这个毛病,刷3.00好像也没有好转,我觉得是pid的问题,可是没时间折腾了就先放了。我觉得是pid过调的问题,你试试把把pid都调小一点试试吧。

网友:
把桨卸了,上电,拨动摇杆可以在参调中模拟飞机翻滚的速度,这样调rate比较直观,但真实的飞机滚转速度会比模拟的稍慢

网友:
我的情况差不多 手动翻滚时在未知时间抽风   后来降低D值 手动和AIR模式测试又貌似没事了  但是昨晚自稳模式 触地反弹后还是会出现抖动抽风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2

贴子 视频

网友A:
我到是想让飞机快速翻滚,但是翻的还是有些慢。

网友B:
以前这个问题我碰到很多,这个问题和飞控没有关系。
问题出在电调上,质量差的电调大油门会堵转问题,还有BLHELI老版本固件有温度保护的BUG,会导致大机动的时候电机会出现堵转,导致飞控控制不住姿态各种翻跟头炸机。  你把飞控的转速调高了,触发该问题的概率就高了。  如果你是BS25A的话吧他升级到最新的固件应该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这个问题我碰到很多,这个问题和飞控没有关系。
问题出在电调上,质量差的电调大油门会堵转问题,还有 ...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一下新固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是想让飞机快速翻滚,但是翻的还是有些慢。

我也想快点翻。。谁知道现在一快就抽。。真是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