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无人机

楼主(2016-11-07):
四轴无人机为什么突然电机都不转了!掉下来了

网友A:
没图片,就这一句话,怎么让人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片,就这一句话,怎么让人回答你

当时没拍照就拿回来了

网友:
掉下来的尸体你总得先检查一下吧?检查结果说出来…你这问题心不太诚…

网友:
问题很多,不知你属于哪种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啊?

电池满电

网友(2017-01-14):
问题排除:
1. 将电机放到其他机上,如果正常启动则飞行器系统本体问题
  =>更换接收器.进一步定位问题.
2.如果换到正常RPA上,电机还是无法启动,基本判断电机有问题.
大体就是这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