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能否加装超声波,自动任务下精确定高?

楼主(2016-11-07):
假如在装有超声波前提下,home点地面高度高于A点地面高度。
我在home点起飞,切AUTO模式,飞去A航点,到达A航点后,自动下降高度至A点地面两米相对高度,这可行吗?

楼主:
要是只有气压计的话,只会按照home点相对高度去判断航点高度,实际上很多地方高低不一。超声波能让低空航点更为精确吗?

网友A:
如果你有超声,起飞后从home飞到A前得先切Alt Hold,途径折点后高度会降低至home点飞出时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超声,起飞后从home飞到A前得先切Alt Hold,途径折点后高度会降低至home点飞出时的高度。

没看懂,我是想起飞时飞到100米高,切auto模式,然后自动飞向A航点(100米高),到达A点通过航点命令修改高度至2米。目前问题是我这个两米必须是和A点地面的相对高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懂,我是想起飞时飞到100米高,切auto模式,然后自动飞向A航点(100米高),到达A点通过航点命令修改高 ...

这不太清楚了。用地面站应该可以操作的吧。100米超声肯定是没用的了。超声只有5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太清楚了。用地面站应该可以操作的吧。100米超声肯定是没用的了。超声只有5米以内。

我是飞到A点上空100米,通过航点命令下降到两米,这个两米我想让超声波精确判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飞到A点上空100米,通过航点命令下降到两米,这个两米我想让超声波精确判断

可行,但是不靠谱;
超声波不是那么准
飞控可信赖高度3~5m以上
地面气流效益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但是不靠谱;
超声波不是那么准
飞控可信赖高度3~5m以上

我想到某个航点时候飞机定住,然后下降到一定高度,延时五秒,然后升高到原来高度,再飞去下一个航点,需要什么参数?
这是我昨天尝试的,发现4-6没有执行的样子。

TAKEOFF00000030X000
WAYPOINT000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50X80.441.0227
WAYPOINT000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50X0.075.988
CONDITION_CHANGE_ALT300000030X000
CONDITION_DELAY5000000X000
CONDITION_CHANGE_ALT500000050X000
WAYPOINT000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50X0.033.70
RETURN_TO_LAUNCH000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50X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到某个航点时候飞机定住,然后下降到一定高度,延时五秒,然后升高到原来高度,再飞去下一个航点,需 ...

改loiter_time, 设定停留时间及改变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loiter_time, 设定停留时间及改变高度。

那个停留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不是飞机下降到设置的高度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