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机2520换轴和轴承成功修复

楼主(2016-11-07):
收来的一架X3,电机左右晃一下有框量,飞起来会有异响,感觉磨损有点厉害。
买了一点配件,打算自己动手修,搜遍网络,没找到有人发帖记录的。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最后居然很顺利成功了。
把电机拆除顺序贴一下,方便后来人。

左边袋子2520的两颗轴承是一样型号的,蝎子电机好像有大小区别。
中间那个袋子是卡簧,最右袋子是轴。

先把电机尾部的顶丝松出来,
然后用一个和轴差不多的内六角从菊花处顶入,有点紧,一定要快准狠地敲下去,不然容易移位划伤外壳。
拆完这步,发现其实不用拆卡簧也能把电机轴顶出来。

顶出来后,轴上还有一个金属垫圈。

仔细看轴上面那段,已经被轴承磨细了很多,框量就是这里来的。

把两个轴承前后敲出来,这是整个拆解里最费力的,特别是敲顶上红色壳里那颗轴承,千万别拿着定子敲,会把线圈拉出来的,只能拿着红的的外壳部位。

安装新轴承时有个窍门,可以把旧轴穿过新轴承,然后在新轴承上面垫一个老轴承,这样敲进去不会敲歪掉,还不伤轴承。下面就是换出来的轴和两颗老轴承。

最后卡簧也可以从轴上面穿进去,用老轴承往下一推,卡簧就能落位。
最后别忘了把顶丝上回去,大功告成,试机后很顺滑。

网友:
花牌可以返厂换轴或者轴承么

网友:
蝎子2520也容易磨损就是轴比较贵。光轴就要40元。

网友:
顶一个 最近在研究学习电机的维修维护了

网友:
目测是3.5的轴

网友:
不错!虽然是简单的换轴,但是分享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A:
先把外转子拆下来再顶,你这么搞好轴承都给你顶坏了。

网友:
敲敲敲~够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外转子拆下来再顶,你这么搞好轴承都给你顶坏了。

不把轴顶出来,外转子是拔不出来的,而且只需要把轴敲出外壳连接部分就行,然后轻轻就能推出来,我用螺丝刀顶着是演示从从尾向头顶出去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把轴顶出来,外转子是拔不出来的,而且只需要把轴敲出外壳连接部分就行,然后轻轻就能推出来,我用螺丝 ...

你将卡簧先卸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卡簧先卸掉就好。

其实卸不卸都一样,还是从后往前顶出来,卡簧完全不影响的,只要把顶丝松开,就能敲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卸不卸都一样,还是从后往前顶出来,卡簧完全不影响的,只要把顶丝松开,就能敲出来的。

先拆了外转子再敲,定子里的轴承就不会受轴向冲击。

网友:
我换过,去了卡簧,用大台钳搞,敲的话,容易伤到吧

网友:
手指一抖,经验到手!

网友:
以前经常换花牌的电机轴,现在不太玩了直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