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平台的BLHeli调参软件 —— BLHeli - configurator

楼主(2016-11-07):
之前要刷电调固件,手上只有mac,又不想装虚拟机,就好奇的Google了一下有没有mac下的解决方案。发现chrome商店已经有现成的软件了,就叫blheli configurator。。。和CF,BF一个风格的界面,操作也非常方便,推荐!

网友A:
这个东西能把猛禽20ABL固件  刷成BLS吗?

网友B:
请教下楼主,刷电调需要电调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能把猛禽20ABL固件  刷成BLS吗?

我感觉应该是不行的。。。BL和BLS的固件编号都完全不一样,我不是特别懂单片机,但是一般来说为不同硬件设计的程序混刷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刷电调需要电调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刷?

  • Only BLHeli passthrough supported at the moment, hence only CleanFlight, BetaFlight, INAV and TriFlight
  • SiLabs ESCs

电调是silabs的(市面上固件是BL或者BLS的应该都是)且用F3这种飞控和CF\BF固件

https://github.com/blheli-configurator/blheli-configurat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刷电调需要电调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刷?

目前的BLHELI_S电调是用Busy Bee的处理器。
没有这个处理器是不能刷BLHELI_S的

网友(2019-02-19):
咋下载,有链接吗

网友(2020-09-18):
我用1.2.0版本,可以连接到电调,但连接成功后,右下解不显示read setup按钮,界面上除了show log外,都是空白,请教是怎么回事?电调我也接电池了。用1.1.0版本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