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水试航

楼主(2016-11-07):
(无正文)

网友:
支持,好的一定要分享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船长宽是多少,用的什么电机转速是多少,螺旋桨直径多大?     我也做了一条和你一样的船,长76CM宽20.5CM(用的就是此论坛上的图纸)5000转的775电机5.5CM四叶螺旋桨,12V4400maH耐杰锂电池,全油门时船头高高翘起,浪花飞溅和鱼雷艇航行的样子差不多,但就是航行姿态不好看,船身向一边斜的!望和你交流交流经验。

网友:

这就是我做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船长宽是多少,用的什么电机转速是多少,螺旋桨直径多大?     我也做了一条和你一样的船,长7 ...

我和你的船差不多    大概800mm       设备大概  :    550电机一枚,   双向电调     ,浆径32mm      2s 或3s锂电。我感觉你的船速度太快,1是775电机大了点    2是螺旋桨直径太大,电机负荷很高,建议可以把螺旋桨做小点,30-35mm肯定就可以了。航行时船是斜的话一定是船身的平衡以及压仓不平衡造成的,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船长宽是多少,用的什么电机转速是多少,螺旋桨直径多大?     我也做了一条和你一样的船,长7 ...

你的锂电放点太大了吧~~~到吃水线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锂电放点太大了吧~~~到吃水线没有?

锂电池放电不大,说是说可持续电流12A,但实际好像远远没有!我的775电机水中全油门时最大电流不到1A,4400mAh电池也就能放电十几分钟,再就会总电压不变电机二端电压下降明显,如电池二端电压11V时电机上的电压只有8V左右。船到水线估计还要配重7、800g吧!(锂电池重30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放电不大,说是说可持续电流12A,但实际好像远远没有!我的775电机水中全油门时最大电流不到1A,44 ...

你装个6V4.8A的铅酸电池,电机链接船轴用变速齿轮,或是皮带轮。带动看看。铅酸电池1斤多重对于你那个船应该够吃水。我的霞飞才600mm长也是用铅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