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我的450有副翼直升机悬停总是上下移动

楼主(2016-11-07):
1.我是新手最近遇到问题,发现我的450直升机,当油门推到55%时飞机开始离地,但是离地后飞机不能稳定高度在油门不动的情况下自动降低高度,这时我又去加一点油门飞机开始上升,
没过10秒发现又要开始下降,我只能看到飞机高了收点油门,低了我在加点油门。总是要不停的调油门,感觉总是上窜下跳的,很不稳定。
2.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
3.我的是山寨450

网友:
正常,不管有还是没有副翼,直机都需要随时用手去调整

网友:
正常,不是飞控定高的都要靠自己手动修正的

网友:
副翼不跑
这已经很好了  螺距肯定要不停的修正

楼主:
当慢慢下降时,感觉飞机要失速了,还要补充油门,同时还要修正左右前后,就不能稳定点吗?
幸亏有练习架,有几次我都是直接把飞机摔倒地上了

网友:
我现在是用3D曲线在飞,比正常曲线感觉好一点。掉高补油收油,副翼的修正,都是时刻都在做的。

网友A:
其實,有氣流,尤其是這天氣,有微風,

人感覺到不太大風,但這氣流足夠影響直升機升降,

我很多時在樓頂調機,我就最清楚的了,

把油門曲線調一下,例如,一般 0-25-50-75-100

改為  0-30-65-85-100

螺距曲線    例如普通(不一定)  0-25-50-75-100

改為 0-25-45-65-85

那應該會有所改善這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有氣流,尤其是這天氣,有微風,

人感覺到不太大風,但這氣流足夠影響直升機升降,

谢谢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有氣流,尤其是這天氣,有微風,

人感覺到不太大風,但這氣流足夠影響直升機升降,

那天我飞时是有风,在不知不觉中飞机好像自己上上漂。

网友:
正常的,多玩玩就习惯了

网友:
如果你想直升機很穩定的,

就要安裝【飛控】,例如有些人玩的 PIXHACK ,自己淘寶搜一下,

帶有氣壓計,能定高,帶有GPS ,能定位【約兩米之內吧,我不太清楚】

帶加速計,不左右漂前後漂

网友:
图样图森破

网友:
手指一抖,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