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控是X9D,飞f3p该买什么型号的接收机?

楼主(2016-11-07):
遥控器: FrSKY X9D Plus
飞机: 天翼8mm epp
电机: 郎宇 2206kv1500
电调: 好盈飞腾12a
舵机: EMAX es08ma2 X 1只  / es9051 X 2只

请问各位前辈,我该买个什么型号的接收机呢?

网友A:
轻的支持pwm输出的4通以上接收, x4r可以, x4rsb不行...
原厂的比较贵, 有些DIY的接收只要几十块, 是D系列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的支持pwm输出的4通以上接收, x4r可以, x4rsb不行...
原厂的比较贵, 有些DIY的接收只要几十块, 是D系列 ...

别的牌子的接收机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的支持pwm输出的4通以上接收, x4r可以, x4rsb不行...
原厂的比较贵, 有些DIY的接收只要几十块, 是D系列 ...

请问前辈 pwm输出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 pwm输出 是什么意思呢?

看我注册的时间就知道我不是前辈啦~
PWM是接收机的信号输出方式,根据占空比控制油门/舵量。一个接口是一个通道,做固定翼刚好。不同的舵机/电调接不同的接口。
Frsky的接收机很多都支持PWM, 但最微型的接收只有PPM/SBUS口,所有通道从一个接口输出,不能直接接舵机/电调。除非用飞控。多轴一般用这种。
原厂的接收一般都比较贵,至少120以上。有一些DIY的接收,几十块一个,也可以兼容。效果还可以。
另外,X9D可以接外置高频头,可以通过外置高频头控制其它接收机,比如DSM2之类的(山寨DSM2接收很便宜,20块左右,一般飞飞小板机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注册的时间就知道我不是前辈啦~
PWM是接收机的信号输出方式,根据占空比控制油门/舵量。一个接口是 ...

知识水平绝对是前辈了~

网友:
原厂V8R4即可,关键重量轻够小巧稳定。
还有一款VD5M更轻巧,但是要改插头略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