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两个电机, 用来做飞机怎么样?

楼主(2016-11-07):
如图, 买了两个电动工具的内转子无刷电机, 还带霍尔. 可以支持6s. 不用霍尔用一般的无感无刷电调也可以.
平衡性不错, 就是自带风扇转起来吓人. 直径约50mm, 重250克, 去掉多余的一截和一个没用的轴承还有220克左右.
这电机是高速电机(6n4p), 但扭力也很大. 原本想用来做主轴电机的, 顺手测试了一下螺旋桨. 3s电池, 用9047桨满油门20A左右, 拉力估计有1.5公斤. 1155桨满油门30多A.拉力估计2~3公斤. 30A一分钟以后只是微热(<40度). 6s估计更加生猛.
拉力是与一个1公斤重的东西对比估计的, 不是很准, 但也不会差太远... 如果拿来做飞机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它很便宜.也就是XXD电机的价格而已...
----------------------------------------------------------------
注意,上面的拉力没有测试,是估计的。误差大,下面有测试结果,相对比较准确

楼主:
TB搜索 "2万转 500W 暴力电机"就是. 这电机输出轴没有露出来, 要锯掉一截外壳, 或是定制一个连轴器才能用. 这玩意适合做飞机?

网友A:
按你的描述推理有2-3KG应该可以做飞机···只要不发热··

网友:
好屌的电机

网友B:
估计效率不高,电老虎,不适合

网友:
玩船估计挺适合自带风冷,照你说的情况应该不错

网友C:
带er夹头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效率不高,电老虎,不适合

没有专业测试设备,功率效率没有详细测试过,但应该不会很差吧. 360W能有2公斤以上的推力,怎么也有5.5的力效了,况且还不止这点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er夹头很不错啊

ER夹头是我自己安的,配合很好,没什么跳动

楼主:
本着说话负责的态度,把电机做了个简单的测试。之前瞎估计有点鲁莽了,误差太大,误导各位了
下面是测试结果(1155桨要折腾桨夹,就没测试,测试了1147)

8060 3S
100g 1.34A         12.4v         6.02
200g 2.68A         12.4v         6.02
300g 4.0A        12.3v        6.1
400g 5.9A        12.2v        5.56
500g 8.8A        12.2v        4.65

9047 3S
100g 1.24A         12.4v         6.5
200g 2.25A         12.3v         7.22
400g 5.0A        12.2v        6.56
500g 6.5A        12.1v        6.35
700g 10.2A        12.0v        5.72
980g 20.0A        11.6v        4.22

1047 3S
100g 1.2A         12.2v         6.8
200g 2.1A         12.1v         7.9
400g 4.8A        12.1v        6.9
500g 6.3A        12.0v        6.6
700g 10.3A        11.9v        5.71
800g 13.0A        11.8v        5.22
1100g 20.0A        11.6v        4.74

1147 3S
100g 1.1A         12.1v         7.5
200g 2.0A         12.1v         8.26
300g 3.0A        12.0v        8.33
400g 4.0A        12.0v        8.33
500g 5.8A        11.9v        7.24
800g 11.0A        11.8v        6.16
1200g 20.0A        11.5v        5.22
1550g 30.0A        11.4v        4.53

此结果应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测试工具:直流钳表+电子称+BB响的电压)。再高精度的测试也没太大必要了。如果有更大号的桨效果应该会再好些。一轮测试下来电机微温。
没有有感电调,如果用有感电调效果会更好(XXD电调效果通常比较差,还是N+P的结构,我自己把30A扩成50A的)。电机是三角接法,KV比较高,如果换成星型接法效率会更好些。

网友D:
我也买了几个外转无刷电机,都很不错,还没想好用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推理有2-3KG应该可以做飞机···只要不发热··

重新测试了一下, 之前估计的误差有点大. 3S 1147桨在30A有1550克拉力. 手上没有更大号的桨, 电机扭矩够大, 转速也够高, 如果用尺寸更大, 螺距更小的桨效果估计会更好. 内转子电机, 散热又好, 持续运转只是微热.
乐观估计如果用6s+1238桨拉力能超过2.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几个外转无刷电机,都很不错,还没想好用到哪里!

我买的这个是内转子电机

网友:
不错···1.5KG拉力做飞机是没问题···如果能上6S做船也不错···

网友:
模型都是用外转电机,改造空间也大,

网友:
做双发固定翼不错。(部分内容已被删除),可以考虑试用1347桨再测一次,力效应该还有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测试了一下, 之前估计的误差有点大. 3S 1147桨在30A有1550克拉力. 手上没有更大号的桨, 电机扭矩够大 ...

做船和车估计还不错,做飞机的话、电机本身比较重,加之电流过大会牺牲宝贵的续航时间

网友E:
电机太重了,做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