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1000元的DIY 3D 打印机 第一版出来了

楼主(2016-11-07):
设计了好多个版本,终于可以见人了,很多小零件的细节挺满意的,比起TAOBAO上那些1000元以下的桌面打印机,用料要扎实多了,设计要合理多了。

网友A:
赞,什么时候能批量生产一下。

网友:
同问什么时候开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什么时候能批量生产一下。

又兴趣的话,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有兴趣就留下联系方式,在这里公开叫卖要和和谐 的

网友B:
也没有个详细参数,最关键的精度?打印尺寸,打印速度?电压?电流?功率?外形尺寸?重量?
真不理解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就趋之若鹜?
能脱机打印吗?可以断电过可以继续打印吗?耗材断线或耗尽后终止打印,更换耗材后可以衔接打印吗?

网友:
是碳钢丝杠还是不锈钢丝杠?有显示屏吗?是中文显示还是英文?
步进电机采用42还是40?步进角是多少?多少微步?
使用什么耗材?耗材直径?
结构仿照彩虹

不过光轴座和角铝都采用铝合金比彩虹用塑料件强度要好。
但是料架你侧装在龙门架上!1Kg耗材坠在龙门架一侧对小小的龙门架扭曲力不可小视,所以你必须用角铝来固定。虽然减小了高度。确实以牺牲稳定性和增加成本为代价。也就抵消了采用铝型材的优点。
建议料架改到龙门架上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个详细参数,最关键的精度?打印尺寸,打印速度?电压?电流?功率?外形尺寸?重量?
真不理解这么 ...

这是DIY级别的3D 打印机。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和了解各种器件的工作方式,为以后将来自己DIY一台符合自己要求的打印机做准备。  你要的参数,我相信很多商品机的介绍页面都会写,但是写了也不一定真实。说说精度:精度主要还是靠严谨的安装,合理的设计,以及后期的调试来决定的。同一套机器,你装的框架不垂直,不水平,精度就没保障。我这个机器自己装的很用心,如果打印一个圆孔,外径精度0.02MM,内径偏小0.2MM。
打印尺寸: 打印尺寸是根据热床大小决定的,当然,如果热床大了,框架也要加大。目前这套是最常见的热床尺寸220*220MM。换句话说,只要你了解了打印机的框架搭建方式,想要多大,自己买几根铝材,买个大的热床,搭建起来就行了。
电压:电压是由控制板决定的,有的控制板只支持12v,有的控制板支持12-24V。 根据控制板的电压要求选购电源就行了,一般主流的是12V。
功率:最耗电的是热床,220*220的热床在12v情况下需要10A的电流,所以,买电源的时候,买200W-300W的就可以了,其他的设备,电流很小的。
至于脱机打印,断电续打,以及耗材断线是否终止打印,等等的附加功能,都是通过加装传感器和刷写对应功能的固件来实现的。

我的宗旨,这是一台能够让你彻底了解3D打印机,学会如何DIY一套属于自己的3D打印机的机器。

网友:
有兴趣,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
给一个工作视频看看来

楼主:
你有兴趣吗,可以参加众筹啊,人越多越便宜,你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是ramps 1.4 吧?

楼主(2017-02-01):
最便宜的是RAMPS1.4+2560  不过我这个用的是一体主板。

网友:
240669586,麻烦加我下

网友:
了解3D打印机,学会如何DIY一套属于自己的3D打印机的机器。支持DIY

网友:
这个成本超出计划N倍。承受不起。

网友(2017-07-24):
加我QQ2033781027 有意订购

楼主:
可以出,你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我想用来打印1:24车辆的零件,这个分辨率够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没有个详细参数,最关键的精度?打印尺寸,打印速度?电压?电流?功率?外形尺寸?重量?
真不理解这么 ...

同问。刚刚开始关注,还有耗材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用来打印1:24车辆的零件,这个分辨率够用吗?

绝对是够的,你可以发一个零件图纸给我,我帮你打一个,你看看。
你可以留一下联系QQ,或者你加QQ群  4505229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刚刚开始关注,还有耗材是哪种

耗材是PLA或者ABS,  这2种最常见,其实只要是热熔的塑料丝,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绝对是够的,你可以发一个零件图纸给我,我帮你打一个,你看看。
你可以留一下联系QQ,或者你加QQ群  45 ...

关键是球头、球头杆、螺丝孔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球头、球头杆、螺丝孔怎么处理?

球头肯定时没办法打的啦,球头杆倒是应该可以,螺丝孔如果要螺纹的话,直接用自攻螺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球头肯定时没办法打的啦,球头杆倒是应该可以,螺丝孔如果要螺纹的话,直接用自攻螺丝

球头杆两头都是套球头的,但是车用的挖球头工具没有,直升机球头大,有。有别的方法能代替球头就好了,或者什么机械上的标准件,我玩蚊车,要小,倒是不怎么费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球头杆两头都是套球头的,但是车用的挖球头工具没有,直升机球头大,有。有别的方法能代替球头就好了,或 ...

打印不了的就买现成的

网友D(2017-11-02):
精度用着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用着怎么样啊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400&highlight=,你看这个霸王龙红色的,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批量啊,求资源,求链接

网友:
974335440 , 楼主。我们需要楼主这样的大神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