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充电

楼主(2016-11-07):
想利用平衡充电器为一组18650电池充电,但不知怎样接平衡充电线,有懂的朋友请指导指导。

网友:
串联 然后平衡头红色的正极接电池正极剩下的依次往后

楼主:
电池串联后,前面电池的负极是后面电池的正极啊,但平衡充电线的负极只有一条线,这条线应怎样连起各个电池的负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串联后,前面电池的负极是后面电池的正极啊,但平衡充电线的负极只有一条线,这条线应怎样连起各个电池 ...

电池组的负极、充电线的负极、平衡线的负极都联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的负极、充电线的负极、平衡线的负极都联在一起。

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