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p620充电器用的真不错!尤其是修复烂电池!

楼主(2016-11-07):
充电器用了一段时间了,很不错!重电快是一大优点!实际6s2600  10A充两块24分钟!为了电池寿命一般不10A以上充!小直机电池2A充绝对比飞的快!30A 6S 5200 两块20分钟搞定!
电池容量越大优势越明显!
没事干把以前没劲的放电不行的老电池充了几回!发现居然恢复的不错!又能上机飞行了!神奇!切记修复电池一定不要并着几块电池充,一定要单块充才有修复效果!
发现个缺点,1s锂电插总充电口居然不认,要插到平衡头上才可以正常充电。那也就是1s不能享受30a大电流的充电乐趣了!
现在还剩个老b6备用。已经把pl6和uc 720还有a6都处理掉了!cp620正在服役中!充电器用了不少乐迪现在还没有失望!

乱七八糟的充电站

大小旧电池

很早的花牌老电池,芯换了从组了一下

旧电池

第一胎经典充电器,快十年了,还在补充服役!就是平衡慢的要死!

1S充电,要从平衡口充

很小的直机锂电!

网友A:
乐迪cb86plus,8电同充。吹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乐迪cb86plus,8电同充。吹牛逼。

写的很清楚 是保姆 难道你买A6 PLUS加一个保姆 你也可以说成8电同冲 你能找到CB86宣传8电同冲? 宣传就是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很清楚 是保姆 难道你买A6 PLUS加一个保姆 你也可以说成8电同冲 你能找到CB86宣传8电同冲? 宣传就是 ...

双路同充的只有308  401
A6 A9加保姆也可以选成8路并充!但总充电电流平均分配了,充电时间并没减少,只是减少了换电池的次数!
CP620看着两路只是少换了一回电池!修复电池一定不要并着几块电池充,一定要单块充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cb86plus,8电同充。吹牛逼。

没用过CB86!
同时插上充也叫同充,就是减少了换电池的次数!时间功率是一样的!
同充分轮流充和并联充!同时并联充功率也是一样的,快不了!

网友:
有了308也在关注

网友C:
修复电池一定不要并着几块电池充,一定要单块充才有效果!
修复电池是用几C充电?我有两块电池3S的,每块电池中有一个电芯容量减少了,充电平衡很慢,这种情况能修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复电池一定不要并着几块电池充,一定要单块充才有效果!
修复电池是用几C充电?我有两块电池3S的,每块 ...

不平衡的电池用这个充最好了!大电流平衡功能最省时间了!这个充电器会反复补充的,充满后会反复补充好几次,对修复电池有一定的效果,但不是说都能恢复到以前,我的感觉比以前有劲多了,又能飞了。各个电池的损坏情况也不一样,确实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乐迪cb86plus,8电同充。吹牛逼。

乐迪cp86plus2.0固件之前是支持并充和轮充,但之后是取消并充。 主要原因是,并充是先检测所有电池电芯的最高电压,然后分别轮充每节电芯到该电压,最后才开始把所有电池并充到设定电压。当电池的每节电芯电压相差较大(旧电池现象尤其明显,充电过程会存在虚电现象),存在容易打毁平衡端口的风险(因为电池内阻很小,所以电流会很大)。此外,由于电源输入功率是一样的,所以轮充和并充的充电时间是几乎一样的,但是并充需要每块电池都充满才能使用,而轮充则是充满一块就能使用一块。所以,在2.0固件开始,cb86s就取消了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迪cp86plus2.0固件之前是支持并充和轮充,但之后是取消并充。 主要原因是,并充是先检测所有电池电芯的 ...

并充实际上很危险的!以为电池压差不可能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4V的电压的电池给3v电池不限流充电的危险!
用过并充板给几块电池同时充电着火的大有人在!

网友E:
有最新固件吗!我的按键会响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最新固件吗!我的按键会响几下

新固件有,提升按键灵敏度作用不明显!
按键响?有地方卡?不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最新固件吗!我的按键会响几下

CB86S最新固件是2.4,操作步骤和固件下载在乐迪官网(资源下载)有。操作步骤很简单,只需格式化原来固件,再把新固件放硬盘就好。
CP620新品目前还没有,可以关注官网有没有发布最新固件。
按键会响几下,是不是按太快了,反应不过来或按键卡住外壳不顺等原因,具体问题排除解决可以联系我们售后协助您。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D:
CB86S最新固件是2.4,操作步骤和固件下载在乐迪官网(资源下载)有。操作步骤很简单,只需格式化原来固件 ...

就是按下去会bbb bb响几下,要多按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CB86S最新固件是2.4,操作步骤和固件下载在乐迪官网(资源下载)有。操作步骤很简单,只需格式化原来固件 ...

不充电的时候正常,按一下响一下!充电 或者充电结束按就会有几下!dd bbb

网友:
看着很诱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复电池一定不要并着几块电池充,一定要单块充才有效果!
修复电池是用几C充电?我有两块电池3S的,每块 ...

平衡很慢的电池用这个充最好了!2200MAH的电池我都用5.5A平衡,会很快的。你的电池多用这个充电器充充,应该会有改善。现在不知道你的电池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