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固定翼天冷了不想飞,想组个多轴挂拍拍东西

楼主(2016-11-07):
机架:开源社区小钢炮
动力:朗宇x4110+飞腾30a电调+15寸桨
飞控:a2最近好像便宜的?还是x4v2或者说2k-3k之间有啥好的飞控么
云台:x-cam a10
相机:银狗4

求指导求推荐飞控!!

网友A:
不建议买垃圾场的X4v2 ! 零度售后全线停止维修连双子星都不做了别说你的X4了 !建议a2吧但对震动稍微敏感 嫌贵就NAZA M 对于一个小钢炮没必要上太好的  估计震动都难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买垃圾场的X4v2 ! 零度售后全线停止维修连双子星都不做了别说你的X4了 !建议a2吧但对震动稍微敏感  ...

那有什么架子可以推荐的么。想挂狗的

网友:
a2吧,有这么一架,飞的很好,哪吒建议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架子可以推荐的么。想挂狗的

四轴的话  小钢炮吧

网友(2016-12-07):
NAZA V2性价比很高,稳定性也不错,唯一就是失控返航不能修改高度。

网友B:
挂狗如果不考虑抗风,这套配置完全多余,大疆E800级别600轴距的完全通吃。但如果考虑抗风,小钢炮还是不错的,我现在的配置是小钢炮+飓风4110 kv420+pixhawk+飞越三轴云台,相机挂的是飞萤6c,画质不输银狗,关键还可以遥控

网友C:
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欢迎交流。

扣扣517084414。vx1506909455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挂狗如果不考虑抗风,这套配置完全多余,大疆E800级别600轴距的完全通吃。但如果考虑抗风,小钢炮还是不错 ...

大神请教一下我用山狗怎么实现空中拍照啊?多谢解答  本人新手

网友(2017-01-06):
引用 网友D:
大神请教一下我用山狗怎么实现空中拍照啊?多谢解答  本人新手

山狗能不能遥控相机记不清了,好像不行
我用的是鹰眼的飞萤相机,有配套的遥控模块,大概30来块钱,插上接收机的通道就可以控制拍照还是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