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台风装机记录

楼主(2016-11-07):
前年就买过台风,但是到手反复琢磨,觉得太难,所以二手出掉了;
后来又买了tomcat,在有过一段时间的dlg维修经验之后感觉装机还吃得消,但是装出来的效果比较一般;
本来想搞一台3米的tabu试试的,但是在玩tomcat的过程中,发现机子大了之后如果长时间受到挤压容易有变形,加上价格也不便宜,刚好闲鱼上有一位机友出全碳A品台风,想来想去,还是打算搞台风,两米机的携带还是方便很多;
专门坐火车一大早到机友家附近(比较近,火车票才十多块),机友说中午才有空,足足等了半天才等到机友,验机,品相还可以,付款,带回家;

装机过程非常不顺利,感觉需要自己另外加工的地方太多了,特别是舵角夹头还有舵角整流罩,整流罩那块的环氧残留太多,导致夹头安装上之后有干涉,需要用锉刀打磨,夹头也需要打磨,各种打磨!
图片慢慢传

楼主:
如图

尾组舵机盖贴了一层碳布加强,原来的太软,捏一下就碎,这个碳布是基友蔡大师自制的;

尾组舵机盖贴了一层碳布加强,原来的太软,捏一下就碎,这个碳布是基友蔡大师自制的;

升降拉杆长度有限,所以把两根拉杆粘接之后再给升降舵角夹头涂螺丝胶,再拧进去;

升降拉杆长度有限,所以把两根拉杆粘接之后再给升降舵角夹头涂螺丝胶,再拧进去;

为了扩大方向舵面的行程,削掉了1mm的边,实际上行程也只有1cm的样子

为了扩大方向舵面的行程,削掉了1mm的边,实际上行程也只有1cm的样子

本来都打算用kst215的舵机,但是发现太高了,又懒得用轻木片垫,最后是用CA40粘的,CA40是个好东西,不过这 ...

本来都打算用kst215的舵机,但是发现太高了,又懒得用轻木片垫,最后是用CA40粘的,CA40是个好东西,不过这 ...

升降舵机的L钢丝头与舵机罩有干涉,打磨了一下

升降舵机的L钢丝头与舵机罩有干涉,打磨了一下

楼主:
如图,这个5imx发个图片太麻烦了!

现在双天35外径的电机前延长支架已经停产了,为了安装35外径电机可谓是抓破头,后来想了这么个办法

现在双天35外径的电机前延长支架已经停产了,为了安装35外径电机可谓是抓破头,后来想了这么个办法

这个是PMI泡沫,买DLG的时候要得一些边角料修机用的;

这个是PMI泡沫,买DLG的时候要得一些边角料修机用的;

这里用砂纸打磨还不行,最后使用美工刀削的,油漆层还比较厚!

这里用砂纸打磨还不行,最后使用美工刀削的,油漆层还比较厚!

泡沫块用保鲜膜包裹,先在机头内部铺一层浸了环氧的玻纤,然后按入泡沫块,再在机头外面铺多层玻纤,铺碳丝 ...

泡沫块用保鲜膜包裹,先在机头内部铺一层浸了环氧的玻纤,然后按入泡沫块,再在机头外面铺多层玻纤,铺碳丝 ...

楼主:
如图

把拉杆要通过的那道梁用锉刀打磨,避免干涉

把拉杆要通过的那道梁用锉刀打磨,避免干涉

打磨好了用拉杆试试

打磨好了用拉杆试试

舵角位置转孔

舵角位置转孔

转玩了这里还要用美工刀或是小锉刀再打磨一下

转玩了这里还要用美工刀或是小锉刀再打磨一下

粘接舵角的时候用一根短钢丝来定位,尽量让左右机翼的舵角安装一致,我安装出来,襟翼舵角有效高度是8mm, ...

粘接舵角的时候用一根短钢丝来定位,尽量让左右机翼的舵角安装一致,我安装出来,襟翼舵角有效高度是8mm, ...

舵机通电回中,调整中立点;用的KST225mg舵机,力量很大,回中很不错!

舵机通电回中,调整中立点;用的KST225mg舵机,力量很大,回中很不错!

舵臂修整

舵臂修整

用十字形舵臂最内侧的孔;

用十字形舵臂最内侧的孔;

后来发现舵臂偏厚,与夹头配合不好,所以再打磨;

后来发现舵臂偏厚,与夹头配合不好,所以再打磨;

舵机放到舵机座里,画好每个舵机座上舵机输出轴的位置十字线;

舵机放到舵机座里,画好每个舵机座上舵机输出轴的位置十字线;

根据十字线来定位,确保左右机翼的舵机座安装位置对称,确定舵机座位置之后划线;

根据十字线来定位,确保左右机翼的舵机座安装位置对称,确定舵机座位置之后划线;

用CA40做定位,少量滴一些定位,如果偏差很大,还可以用解胶剂来重新粘

用CA40做定位,少量滴一些定位,如果偏差很大,还可以用解胶剂来重新粘

将舵机放进去,用L拉杆来标定每个拉杆该有的长度;

将舵机放进去,用L拉杆来标定每个拉杆该有的长度;

将螺丝杆两边涂螺丝胶,与夹头组装好,调整到上一步定好的长度;

将螺丝杆两边涂螺丝胶,与夹头组装好,调整到上一步定好的长度;

用环氧粘牢舵机座;

用环氧粘牢舵机座;

舵机固定螺丝过长,会伤到机翼上表面,所以钳掉2mm;

舵机固定螺丝过长,会伤到机翼上表面,所以钳掉2mm;

固定好舵机;

固定好舵机;

安装好之后,舵面可能还是会偏一点点,我安装出来,是偏了有2mm,这块的精度控制感觉太难;机翼舵机完美的 ...

安装好之后,舵面可能还是会偏一点点,我安装出来,是偏了有2mm,这块的精度控制感觉太难;机翼舵机完美的 ...

舵机延长线没有用MPX头子,焊接太麻烦了,用的6孔的杜邦头,舵机盖就是用金手指胶带粘的;

舵机延长线没有用MPX头子,焊接太麻烦了,用的6孔的杜邦头,舵机盖就是用金手指胶带粘的;

蝴蝶刹车没有联动副翼,副翼上行程只能到8mm(从翼尖量),再大就有明显的干涉的声音了,设置了襟翼和升降的 ...

蝴蝶刹车没有联动副翼,副翼上行程只能到8mm(从翼尖量),再大就有明显的干涉的声音了,设置了襟翼和升降的 ...

楼主:
这个机子装完,不想再装第二台了,感觉比安装dlg还麻烦,感觉是有些地方没有办法把安装精度控制的非常妥当!

网友:
漂亮的鸡鸡,期待早日飞行。

网友A:
一直在犹豫是否入手,但据说电机安装有点麻烦!不知道大黄蜂会好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犹豫是否入手,但据说电机安装有点麻烦!不知道大黄蜂会好些不!

大黄蜂貌似和台风差不多,不过细长的机身更带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犹豫是否入手,但据说电机安装有点麻烦!不知道大黄蜂会好些不!

买撒子哦,买套材做嘛。

网友:
台风是好机

网友:
任总吉祥!用pmi做模,太浪费了吧哈哈,是不是觉得还是dlg好,

网友(2016-12-15):
正准备装TOMCAT看了这个受益匪浅呀

网友:
台风是一个好机(电动和无动力版我都装过),如果有场地建议无动力的纯山坡机

网友:
做个防火墙,电机正装

网友(2017-02-27):
楼主是个细心人

楼主(2019-11-14):
老帖,自顶一次

网友:
老帖,顶一次

网友:
感谢分享!复材机装机给我感觉重新做了一架飞机

网友B(2022-03-02):
这个台风3m台风滑翔机空重(带不带舵机都可以)多少?或者加电池电机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2022-08-30):
引用 网友B:
这个台风3m台风滑翔机空重(带不带舵机都可以)多少?或者加电池电机起飞重量多少?

我这台是两米的,飞行重量1.7kg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是两米的,飞行重量1.7kg左右吧

这也太难装了吧,是RCRCM的吗,不知现在有没有改进,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难装了吧,是RCRCM的吗,不知现在有没有改进,好飞吗?

rcrcm还是可以的,国产复材山坡机做的最好的。台风这机没有tomcat飘,也还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rcrcm还是可以的,国产复材山坡机做的最好的。台风这机没有tomcat飘,也还行。

tomcat速度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mcat速度不行吧?

tomcat也可以很快

网友C:
哦,两个对比哪个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两个对比哪个好啊?

tomcat飞起来压力小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mcat飞起来压力小一些

哦,tomcat好装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tomcat好装吗

空间大一些,比两米台风好安装一些。rcrcm的机子装机都不难,只是要装的精致就得费不少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大一些,比两米台风好安装一些。rcrcm的机子装机都不难,只是要装的精致就得费不少精力。

哦,tocat能做特技动作吗?

网友(2023-02-10):
平尾要粘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