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主板主电机怎么接飞线,求教~~~~~

楼主(2016-11-07):
早期的板子,为了不浪费资源准备把坑爹的52C45MOS全换了,但主电机插座母头让我焊坏了,不准备用原来的焊点了,哪位大侠知道引哪个焊脚可以飞下线,小弟不胜感激,还有尾电机也想飞线大法,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一般的双面板的吧,你可以在板上走线看一下,焊盘是连到哪里的,这样就从方便的地方飞线好了,如果是多层板,可能要看图的,高手也可以判断后用表量出来的,只要那个过孔不是在IC下面就好办。我手上有些设备,如MOTO的电台,有些板子,说是过孔有点不正确,是因为这些过孔没有过整块板子,只有一半,也就是这个孔,一边可以看到,另一边看不到的,不过不管什么线,肯定是连到元件上来的,不可能一头在板子的面上,另一头在里面的,有的时候就怕那个焊盘掉了就讨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