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一晚连炸两次求解!?(后续附加日志,求分析)

楼主(2016-11-07):
今天去了家附近的公园放飞。
     第一次飞的时候,GPS模式起飞,很稳~大概定点飞行了10米高 2~3分钟后突然急剧向右下降,飞离了草地。在离地还有4米左右时我向左打方向,碰到灯柱向草地炸鸡了。在这一过程中我没有碰到油门,并且还尝试加大了油门也没反应。只损失一个桨 ,我换上新桨来了第二次.....
     不明原因的炸鸡,在我好奇心下第二次自稳起飞。自稳起飞后切换GPS定点模式,很稳的上升。我为了找原因切换了混合模式Pos Hold,切换后飞机居然向前左漂移(有点不正常),我马上切换回定点模式,剧情又完全像第一次飞行一样发生了。不过这一次没那么好运了,直接向右快速下降,向左打方向完全不受控,还差点砸到围观群众 。由于掉到硬地上损失了2个桨,GPS支架和左脚架直接断了#(泪)
    回到家,看了N久的数据,发现第一次飞行有Err.EKF,第二次飞在炸鸡前,接收机的油门通道输出居然慢慢下降,求解啊!数据分析不太会看,求大神帮忙看看,找不出原因不然我都不敢飞了(差点砸到人,心理阴影很大)
配置:飞越650、PIXHACK、E800动力、D10遥控

两次炸鸡情况都是一样,都是飞机自己突然快速向右下降。两次飞行在炸鸡之前都很稳定,完全没有征兆就炸鸡了。
第一次飞行数据:http://pan.baidu.com/s/1eSHUcP8
第二次飞行数据:http://pan.baidu.com/s/1c2r9K7A

在这先谢谢帮忙分析的朋友们[送花][送花]

楼主:
第一次飞行数据:http://pan.baidu.com/s/1eSHUcP8
第二次飞行数据:http://pan.baidu.com/s/1c2r9K7A

在这先谢谢各位帮忙分析的朋友

网友A:
P0S HOLD模式是混合模式还是留待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S HOLD模式是混合模式还是留待模式?

POSHold是混合模式 Loiter是留代模式

网友B:
模式选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选错了吧

有可能一个错误连续犯了两次吗?还有,有那个模式会突然向右下降还会不受控制的?这明显完全不是人为原因。

楼主:
求大神啊~

网友C:
应该是EKF超标进入降落模式,这时候油门会自动关闭降落,可以切到其他飞行模式解除;或EKF保护模式设为2定高。
飞机的校准不理想,最好能调校好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EKF超标进入降落模式,这时候油门会自动关闭降落,可以切到其他飞行模式解除;或EKF保护模式设为 ...

但是以前都飞过几次了啊?就在这公园以前飞过2~3次了,在其他地方也飞过2次

网友:
雷家 pixhawk 固件v3.3.3 我也有类似经历,, 我在地面测试 不上桨叶,油门推60%~70% 测试 数传连接电脑地面站,一开始设备参数都显示很正常,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kef里面的compass数据就起伏不定了。一会高一会低,(应该是电子罗盘有干扰,但是不明白的前10分钟波动都很小的,飞机在原地并没有移动。) 然后地面站上的姿态窗口 中 飞机的水平线开始剧烈变化 要是在天上就会和你的情况一样 单边飞 无法控制了)现在我都不敢出去飞 就怕在空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炸机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了。到现在还是没能搞清楚是什么原因(我的理解是 排除电线之类的干扰,因为前10分钟都是正常 如果是干扰一开始就应该会有了 是否是会干扰参数慢慢累积,然后到一定的量 爆发 这点不确定。)

楼主:
现在已把飞控寄回去售后检测。

网友D:
首先  据我所知,poshold应该是定点模式。然后 ,看你的情况,当然我没有玩过PX,类比apm,我认为是校准gps的时候,gps的安装有问题。这里提供一点建议,不知道行不行,回去试试吧。就是,gps安装时选择那个roll-180的 安装方向,然后把罗盘放置在飞机上的方向让地面站和机头的方向一致。这样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  据我所知,poshold应该是定点模式。然后 ,看你的情况,当然我没有玩过PX,类比apm,我认为是校准gps ...

poshold之所以叫混合模式,是因为它把GPS和气压计一起工作,移动速度也更快。(据说相当于大疆的运动模式)
loiter定点模式就单单用GPS,移动速度比较慢

网友A(2016-12-22):
你好,请问问题原因找到了吗?我也有类似问题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问题原因找到了吗?我也有类似问题想知道

店家他们说我飞控主板二极管坏了,给我换了个二极管。现在我调好了飞机还没敢飞

网友E:
我也出现过同样的状况,目前问题仍让不知道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出现过同样的状况,目前问题仍让不知道所在

你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问题原因找到了吗?我也有类似问题想知道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也是hack?

网友F:
同用pixhack v3,北 京中午温度大约4、5度,连续飞行15分钟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飞控?

Pix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用pixhack v3,北 京中午温度大约4、5度,连续飞行15分钟一切正常

我的不是V3,而且我以前飞这飞控飞过10多次了,就这次无端端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也是hack?

是的,也是这样的飞控。另外,我在水平微调时,本来调得差不多了,但保存参数后一将微调归0再试飞时,仍然不平,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也是这样的飞控。另外,我在水平微调时,本来调得差不多了,但保存参数后一将微调归0再试飞时,仍 ...

做一次自动微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一次自动微调就行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微调归为后又不水平了呢

网友A:
我的问题解决了,还是物理校准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解决了,还是物理校准没做好。

你的飞控也是pixhack吗?发生的问题和楼主类似吗?

网友A(2017-01-21):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解决了,还是物理校准没做好。

是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我是设置了地理围栏,看日志是到围栏边后油门增加很大,但飞机却不受控制,直接摔了下来。由于高度约30米,所以摔得很惨。等会我发个,。是摔后的惨状和维修过程及修好后的样子。试过了,可以飞了。

网友:
我有和你一样的问题,闲鱼收的二手pix,有时候起飞没问题,有时候起飞后慢慢的开始往一边歪,最严重的时候方向打到最左了还会往右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我是设置了地理围栏,看日志是到围栏边后油门增加很大,但飞机却 ...

写错了,我的是PIXHAWK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