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学边做固定翼

楼主(2016-11-07):
翼展初步定下700mm

不知道能不能把这堆电子设备带上天

楼主:
先按照2:1的比例裁了个小飞机,感觉机翼有些宽

网友A:
你这堆东西做一个80cm的应该合适,小了不好飞,电装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堆东西做一个80cm的应该合适,小了不好飞,电装太重了。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那我再放大到80-90cm。

网友B:
如果没有翼型的话前沿最好加炭片,机翼中间也要炭杆加强

楼主:
制作机翼

由于从来没有成功起飞过,所以为了更容易飞起来,还是制作有翼型的机翼。

先制作个剖面看了看,还行

然后就是切切切……

各种切

楼主:
机翼最终制作出来是90*25cm,还没上胶重量就已经90g了,这样下去制作完不知还能不能飞起来了……

求解:肋条应该装几只?还需不需要加碳杆加强了?

网友:
必须得碳杆加强,还有就是用胶带把机翼最好加固!

网友:
你这飞机图纸哪里来的楼主?自己花的?我怎么看着外形特别像咸鱼里一个人卖的一个小飞机!那小飞机挺可爱的!跟你这个很像!翼型啊,机身↑那个大凹槽2

网友:
牛逼的玩意

网友C:
楼主手工不错,样子有了,就是太重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是KT板,
我看您是用的2212电机,我用2208电机加7寸桨,起飞460G没问题,
可以手抛,我的飞机是纸飞机,第一次起飞非常困难,
最好有个老师带,还要边飞调边调,飞机在天空中还要进行微调
我的起飞就是30年专业老师带的,(在此表示感谢)
还有就是要在模拟器上要苦练基本工,达到全油门绕八字,
不把这些准备好,有一个炸一个,上述过程是在这两天完成的,
前面入模也经过了4年,走过了太多的弯路,说多了都是泪,
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如果从没飞成功过,可以参考FT的oldforgy 制作简单,主要是翼型很好,升力大,你做的这个平板机翼新手确实不好掌握。
不如先试个简单的提高手感和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工不错,样子有了,就是太重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是KT板,
我看您是用的2212电机,我用22 ...

我买的是5mmKT板,电子配置是xxd2208,7寸桨,3s1000mah电池,9g舵机*3,飘飘机上拆下来的。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由于是自己一时兴起想玩玩,所以没有找师傅带。之前也没有练过模拟器,从网上看到有好多种模拟器,不知该买哪一种?

1、USB接口自带遥控器手柄的,2、光盘和加密狗,用自己遥控的。

楼主:
跑了好多家五金店,都没有买到能粘泡沫的胶。

只能网上购买,沾双11的光,快递还没有到,只能暂时停工了……

不知这种胶有没有用过的,效果咋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5mmKT板,电子配置是xxd2208,7寸桨,3s1000mah电池,9g舵机*3,飘飘机上拆下来的。

非常感谢 ...

练习模拟器先确定自己选择左手还是右手油门,
我刚入模时候,觉得左手油门方便,结果几年过去了,
老师说左手油门我不会,我的学生都是右手油门
我只有对老师说,我改,当天晚上把控改成右手油门
右手油门,副翼,左手升降,方向
网友们说哪个手没问题,他们说的没错,但问题是入模时间长了,我模友交流起来一起飞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您先定下来用左手或右手油门,模拟器自然就有的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习模拟器先确定自己选择左手还是右手油门,
我刚入模时候,觉得左手油门方便,结果几年过去了,
老师 ...

我的遥控是右手油门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