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11-08):
今天试飞一个自组六旋翼多轴
轴距900,电机KV335,好盈40A电调,天九遥控,哪吒V2飞控。桨叶忘了。飞机I型布局

姿态模式飞行,飞行8字没问题,但当我测试大角度时,不知道是3号还是4号电机明显转速过低,直接翻了过来,四脚朝天,摔在地上了。

虽然损失不是很严重,但想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

希望各位多多建议,感谢!

网友A:
呵呵,应该是感度没有调好了,

网友A:
轴距900,naza有点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900,naza有点抗不住、

还好吧,之前我用它组1000的8轴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是感度没有调好了,

不是第一台了,同感度,之前也不会有这个情况啊

网友B:
飞控的校验都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校验都做了吗?

做过的,我又换了飞控,还是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