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级别的新款什么时候出来?

楼主(2016-11-08):
亚拓600级别的新款什么时候出来?有剧透的来放点消息了

网友A:
600这个机子比较鸡肋,感觉不如直接上700了。
亚拓官网就有啊,MB陀螺,好赢电调,700的电机,高压版的舵机……

网址:http://shop.align.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823

●T-REX 600L DOMINATOR 空機套件組 X1
●600 碳纖主旋翼 x 1組
●95碳纖尾旋翼 x 1組
●750MX無刷馬達(530KV) x 1
●BL815H高壓無刷伺服器 x 3
●BL855H高壓無刷伺服器 x 1
●RCE-BL130A無刷調速器 x 1
●Microbeast PLUS無平衡翼系統組 x 1

可惜还是DFC结构~

网友B:
600级的斜盘舵机安装方式不改变,选择的人就始终比较少!

所以,倒是550L/X改600级更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级的斜盘舵机安装方式不改变,选择的人就始终比较少!

所以,倒是550L/X改600级更适合。

赞同,600那个歪把子连杆的设计着实让人不爽,建议亚拓全系都改成700的那种斜盘舵机布置方式,或者全换成SAB的那种布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这个机子比较鸡肋,感觉不如直接上700了。
亚拓官网就有啊,MB陀螺,好赢电调,700的电机,高压版的舵 ...

我的电池都是3000的,考虑到电池的通用性,还是600级别的,这样二块3000的电池飞600,也可以一块3000的电池飞另个的。

网友A:
照这个趋势下去,估计550也很快会出12s电装的版本,到时候楼主就嗨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个趋势下去,估计550也很快会出12s电装的版本,到时候楼主就嗨皮了

那我再忍忍了!

网友:
550有必要出12s吗,为嘛哩。

网友C:
同问 600X 的剧透,如果给力果断入一台,不给力的话就买 Logo 600SX V2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 600X 的剧透,如果给力果断入一台,不给力的话就买 Logo 600SX V2 了。。。。。

同样等待中,600X、570、600SX,选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