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9控与F3飞控以PWM模式接线没反应

楼主(2016-11-08):
天地飞9通发射机,F3刷CF固件,PWM模式接线,线路都接好的情况下F3飞控板上红灯一秒一闪,上电脑调参,在接收机那栏只有5、6通道有反应,其他油门横滚转向什么的都没反应,求大神告知什么原因呢?

网友:
关注中!!!!!!!!!!!!!!!!!!我的也是天9

网友:
应该是接收机的接线接错了吧,我的是CC3D飞控刷了BF,接线接错了也出现你这样情况

网友A:
F3问题~有些批次的F3 2边排口有问题的找卖家换个就好,这批F3我也买到过,也是只有5,6通道有反应,群里也有10几个朋友买到过同样问题的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问题~有些批次的F3 2边排口有问题的找卖家换个就好,这批F3我也买到过,也是只有5,6通道有反应,群里也 ...

我是马云家某山口模型买的,第一次给我发了个阉割版处理器的,退货后又给我换了个调不好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