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少了这个零件

楼主(2016-11-08):
最近拆装机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电机的一个零件(像是个扣件)丢失了,请看图

正常的电机是这样的:

请教下我少了的这个是什么零件,缺少的话影响飞行吗?

网友:
缺少了一个弹性卡环。弹性卡环卡在电机轴的卡环槽,防止电机轴沿轴向窜动。应急修理方法是找适当粗细的软铁丝,缠绕在卡环槽上。

网友:
卡簧    很重要 没有这个飞行过程中电机有飞出去的风险

网友:
现在你要做的是搞清楚这个是多大的 问卖家或者自己量  卖电机的没有就淘宝买  便宜的过分

网友:
我有这种电机,二手新,要不要

网友:
你这个好比汽车轮胎没有上固定螺栓一样,跑起来你说会怎么样,

网友:
看磁铁吸力了,穿越机掉了一个,绑了狗录像,照样飞。

网友:
想省事的话拿钳子把轴端夹变形就OK了。

网友:
卡簧    这个很重要 没有这个飞行过程中电机外转子有飞出去的风险

网友:
TB搜E形卡簧,我原来各种规格的组合买了一盒,也才二三十块

网友:
这是卡簧

网友:
这个五金店有,卡簧,带着去

网友:
用我弱弱的物理知识看,上下快速飞的话,很可能电机脱离...

网友:
后推机勉勉强强飞到降落 前拉机估计会飞着飞着 没有了动力 以为电机只有底座了 赶紧换个卡簧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