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DJI Phantom 4 云台窜动,是设计缺陷,还是质量问题?

楼主(2016-11-08):
作为Phantom 4一发布就入手的忠实用户,Phantom 4的自稳系统是充满信心的,主动避障功能更是眼前一亮。经过了N次飞行起落后,质量还是杠杠的,没出任何意外和炸现象
        偶然一次机会,问题还是出现了。在飞行的过程中云台窜动的现象,直接导致航拍视频抖动后果不言而喻的了,更担心的是云台的窜动貌似有飞离机体的风险,损失事小,炸到人,这责任担当不起
        云台出了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检查一下云台,没发现任何异常,在对比其他玩家Phantom 4,发现些许端倪,本人的云台的间隙比其他朋友的云台的间隙会稍微大,具体可以看以下高清无码大图以下是本人的机子,本人的机子,本人的机子。
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个问题,没有照片留底,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间距过大已无从考证。只能排除法和猜测了:
1、 炸机导致的?直接排除,确实没炸过机,飞行到目前为止,外壳和脚架云台都是几乎无磨损的。
2、 保管方面造成的,可以排除,Phantom 4 全金属机身和脚架,不至于这么脆弱。本人为此还了专门泡棉减震的专用背包云台保护支架。
3、 既然发现不问题,那就联系DJI售后吧,听听售后的意见。电话中售后告知,出现这种窜动的现象只有更换云台总成才能彻底解决。维修费用350大钞,更换下来损坏的云台不会推给用户。既然都得返厂维修,损坏了也不会退还,抱着死马单活马医的心态,看自己用手能不能修好,或者其他遇到此类的问题是否可以给些维修意见?
打算网络上找来拆机教程的,几乎都是拆整机的教程,找到Phantom 4云台的拆机
方法,只能自己折磨,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第一步:把红色圈圈中的四颗螺丝卸下。
卸下后长这样。

第二步、把主板卸下,然后就成这个样子:
第三步把圈圈中的这三颗螺丝拧下,这三颗螺丝都有螺丝胶,不好拧,要找到合适的工具才能拧下来,花了不少力气
然后电机
这样,
电机分离后的高清大图:
拆到这里。问题来了,
1、 中轴和转子没有任何固定的卡位或者其他机械上的结构,怎么来保证云台在使用过程中不会被甩出的?
2、 云台的偶然窜动是否跟这个设计有关?
3、 这种结合方式是否说明我的云台间距过大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并会影响使用和存在隐患?
最后在线坐等大神的热心解答和维修意见。实在不行就只能返厂维修

网友:
之前我的组装机卡簧掉了。还能正常飞。说明没有卡簧等固定措施也是可能得。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我的3s下壳自己开裂反厂。下壳开裂说免费更换。又说我的云台有问题。飞机一次没炸过。飞了10多起落而已。发过去前还链接手机一切都正常。过去wifi主板也无法对频了!发回去做好心里准备。

网友A:
雲台問題一直是精4的痛吧!

网友:
打客服电话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