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HP100插电正常推油就翻

楼主(2016-11-08):
HP100插电正常自检可推油就翻,不是朝一个方向翻,是前后左右都不一定朝哪翻,尾巴转也的,请教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陀螺仪出问题了吧,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震动太大把陀螺震傻了

网友B:
有可能一个舵机没接好 没有动作

网友B:
有可能一个舵机没接好

网友C:
咸鱼有出hp100bl主板的

网友D:
重新对码,还有是不是机型选择出了错,我曾经有一次V933选成了V922,就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E:
共振导致陀螺仪修正乱了,机主请果断起飞

网友F:
检查三个方面,一是对码时飞机有没有放水平。二是主桨旋转时震动大不大。三是主板在机架的位置是否有变化。如果这三个方面都没有问题,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