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纺布能代替玻纤布吗

楼主(2016-11-08):
准备做一艘木船,请问这种无纺布能代替玻纤布刷环氧树脂吗

网友:
棉布都行。关键看你想要什么,能接受的底限在哪。

网友:
为什么?你想做什么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用,用无纺布成形没问题,但强度太低容易裂,就像混凝土里的钢肋被你换成了竹条,倒出形状没问题的,什么时候塌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用,用无纺布成形没问题,但强度太低容易裂,就像混凝土里的钢肋被你换成了竹条,倒出形状没问 ...

我打算做条木船,无纺布贴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做条木船,无纺布贴外面

还是贴玻璃比较好,也不贵,几块钱一平米,用斜纹的。不难实现的东西尽量做好,别留什么遗憾

网友:
还是贴玻璃化纤较好,真的便宜,几块钱一平米,用斜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