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自己做船

楼主(2016-11-08):
4个月前改造过一个1:500的号手航母,感觉不过瘾  所以决定自己动手做一条船,在网上找了好久的图纸,终于下定决心开工建造了,留帖明志,以防烂尾

网友:
一看就知道:背后的制作场地可以。

网友:
有激光切割机,一流的工作车间,这样一般就敢干了

网友:
装上动力,让它转起来

网友A:
图纸有问题,肋板线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有问题,肋板线型不对。

高手  求指导 哪里有问题?
第一次做什么都不明白  只能照着图纸把样子先拼出来
做上层建筑的时候看出来图纸应该是有问题的    原作者应该只是画图了没做  因为有好多地方拼接不上

楼主:
最近两周身体不舒服去医院了   也没做什么   就是做了个合适的大水槽来测试防水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  求指导 哪里有问题?
第一次做什么都不明白  只能照着图纸把样子先拼出来
做上层建筑的时候 ...

高手不敢当,我也是新手,入魔时间短只完成了两条船。不知是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感觉长宽比不太对,一般军舰的长比在一比十几左右。另外肋板的线型过度不自然,图纸可能有缺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敢当,我也是新手,入魔时间短只完成了两条船。不知是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感觉长宽比不太对,一般 ...

还有就是蒙皮的时候在有弧度的地方要用长木条蒙,不能图省事用大面积的木片蒙,船身的流线型得不到体现,粘接强度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蒙皮的时候在有弧度的地方要用长木条蒙,不能图省事用大面积的木片蒙,船身的流线型得不到体现, ...

船头那块确实是没有过度好,是我拿轻木片一点一点硬粘出来的   应该还是图纸的问题
像我说的   原作者应该是只是画了图  没有实际做  所以有缺陷

不过还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蒙皮的时候在有弧度的地方要用长木条蒙,不能图省事用大面积的木片蒙,船身的流线型得不到体现, ...

流线型还好  粘完以后打磨看着还行   可能是我追求不高吧

我不是追求高还原度   我是打算拿来各种改   加上图传啊  窜天猴什么的

楼主(2016-12-15):
继续更新    最近三天把动力系统和舵安装了,双550电机动力澎湃,

网友:
好场地,好材料,好手艺,期待完工成品

楼主(2017-02-18):
终于完工了,上层建筑各种改,原谅我还没有上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