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原装舵机问题

楼主(2016-11-08):
是这样,某次炸鸡后舵机出现一点问题,手扳舵机臂扳不动,以为是扫齿了,拆开看了,齿轮都好的,舵机也能用,大家来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啊,在纠结要不要换舵机……

网友A:
果断换DEKO 1102,亚拓的舵机,那是烂的闻名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DEKO 1102,亚拓的舵机,那是烂的闻名世界

确实,138块的舵机,盖子还是塑料的,仔细看了看,固定齿轮轴的那个孔已经是椭圆形的了…

网友:
炸导致某个位置变形,拆开后又恢复,一般来说不影响飞行就可以用。一直用亚拓舵机。

网友B:
我也是 450l尾舵炸了一次之后就经常有齿轮打滑声音 拆开却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 450l尾舵炸了一次之后就经常有齿轮打滑声音 拆开却没问题的

看看舵机盖子,我的盖子里固定齿轮轴的两个孔有一个貌似变形了,有点椭圆,但是暂时还能飞,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

网友:
大鸡还是换靠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