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X 12A SimonK刷BLHeli教程

楼主(2016-11-08):
手上好多个EMax12A的电调,老是感觉不顺手。研究了一下发现有办法可刷BLHeli的固件,好消息。说动手就动手。

首先下载BLHeli Suite -> https://www.mediafire.com/folder/dx6kfaasyo24l/BLHeliSuite

然后拿出Arduino UNO接上电脑,打开BLHeli的Make interfaces功能。

选择你的Arduino板的型号,这里我选Uno。
点击ArduinoISP Programmer开始制作Arduino版的电调编程器

然后把EMAX 12A的皮撕开,找到下图白,红,黑标注的3个触点。

焊三根线上去,这里我用黄线代替了白线。

然后白点连接Arduino UNO的12,红色连11,黑色连GND。

全部连接好以后给电调接上电池,Arduino连上电脑。然后打开BLHeli Suite。

Connect Arduino以后Read Setup。然后会提示电调是Lock的,是否要刷成BLHeli。点击Yes然后选择Multi的XP-12A。确认刷写。

看到如下界面就是刷写成功了。

断开各种连接,各种线。至此,EMAX 12A成功刷写BLHeli完毕。

http://www.g0dspeed.com/how-to-flash-emax-12a-with-blheli

网友:
支持一下,刚好要刷,这下省事了。

网友(2016-12-19):
根据楼主的说明,我也试了,就是提示错误。

网友A:
不知道LZ是否亲自试过这个方法,我试过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是否亲自试过这个方法,我试过了,有问题。

试过啊。我现在手上的6个12A都刷了BLHeli了。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啊。我现在手上的6个12A都刷了BLHeli了。有什么问题么?

这个是我刷的时候出现的提示。而且,我就是感觉软件给的提示进行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刷的时候出现的提示。而且,我就是感觉软件给的提示进行连接的。

建议你重新下载一个BLHeliSuite来试试。这个抛错有点奇怪。
你有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么?仔细看看哪里有没选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你重新下载一个BLHeliSuite来试试。这个抛错有点奇怪。
你有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么?仔细看看哪里有 ...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系统下刷的?因为我下载了最新版的,14.4版本的。都试过了,都是这个错误。我用的是meage2560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是什么系统下刷的?因为我下载了最新版的,14.4版本的。都试过了,都是这个错误。我用的是me ...

Win10 x64的系统,我试过14.6和14.8的都没问题。MEGA的板手上没有,我用的是UNO。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 x64的系统,我试过14.6和14.8的都没问题。MEGA的板手上没有,我用的是UNO。

那就奇怪了,我也是win10 x64。但是就是有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我也是win10 x64。但是就是有这个错误

换台机器试一下看看?

PS:这个电调的BEC太垃圾了。我接了四个舵机它就工作异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台机器试一下看看?

PS:这个电调的BEC太垃圾了。我接了四个舵机它就工作异常了...

,好吧,接了四个舵机工作就异常了。呵呵呵呵呵。我也是说换台电脑试试。可以加个扣扣不?253063845 有问题一起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接了四个舵机工作就异常了。呵呵呵呵呵。我也是说换台电脑试试。可以加个扣扣不?253063845 有问 ...

错了,我还说多了一个。只接了三个舵机.... 唉

QQ已加

网友(2017-07-17):
我按你说的一步步走 可是出这对话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兄弟,你这个下载器烧错了,Silabs的单片机怎么能用AVR ISP的方式下载呢

网友(2018-04-28):
这个发帖的人试过吗???想害死人吗???银燕12A的电调用的SIL F330的芯片,你让人家用ATMEL的方法刷机!!!!表示气愤!!!!看这个贴http://www.51hei.com/bbs/dpj-54861-1.html

楼主(2019-01-02):
好久没来,来回复一下。这个方法是BLHeli官方提供的方法,在BLHeli的文档里面可以查到。而且刷了以后至今仍然正常使用。

Refer: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li-12A-ESC-Flashing

网友B(2019-07-17):
你好,楼主,我的银燕12A已经有BL程序了,但是它只支持2S-4S电,我想让它支持1S电,要怎么刷和操作。谢谢。

楼主(2020-03-16):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我的银燕12A已经有BL程序了,但是它只支持2S-4S电,我想让它支持1S电,要怎么刷和操作。谢谢。

这个是硬件限制,改ROM无法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硬件限制,改ROM无法支持的。

谢谢解答。

网友(2021-06-02):
我正准备刷,有一个地方没有搞清楚,根据那个软件里面的文档说银燕的这个要去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才可以用bootloader,我看了原理图,这个电阻和电容是对这个输入的pwm信号进行滤波的,我没有太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去掉?因为烧录固件的时候并没有用到这个引脚。

网友C:
今天刷了bl,也是这个银燕的12A。
首先主贴里第一步应该是有问题。Arudino要做成C2下载器,而不是isp。所以应该选择右下角那个。
其它的都一样。
刷的多轴,感觉很顺滑。

网友:
另外说一下,bl的官方文件说要去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那个是输入信号的RC滤波电路),我分析了原理图,那个引脚和下载无关,实际上我没有去除也是正常下载了。

网友D(2021-11-17):
引用 网友C:
今天刷了bl,也是这个银燕的12A。
首先主贴里第一步应该是有问题。Arudino要做成C2下载器,而不是isp。所 ...

请问下要做成C2下载器是什么意思,我也正准备刷银燕12A电调,还不会刷,在翻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要做成C2下载器是什么意思,我也正准备刷银燕12A电调,还不会刷,在翻资料

选项那。

网友(2023-03-20):
留着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