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M起飞就翻跟头

楼主(2016-11-08):
收了个二手的WUKONG M飞控,今天装好8轴,起飞直接翻跟头,下午重新装了一下,又是直接翻掉,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校准指南针!还有GPS位置设置是否正确?在app里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哈哈,估计是你校准GPS的时候,飞机方向不对,我也遭过类似情况,大意所致。你校准时平转时,顺时针,这个问题不大,关键是竖起来时,机头要朝下转,而不是朝上,我当时就是觉的无所谓,就朝上的,结果装机起飞就翻。
还有种情况就是桨装翻了,这个情况想你应该不会出现哈。
另外,装机后该做啥做啥,检测程序都再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指南针!还有GPS位置设置是否正确?在app里仔细检查一下!

确实没校准指南针,这种老版本的猴子我玩的多,有是赖就不校准,但都没问题 ,这次例外了?

网友:
翻了翻了

网友(2017-02-18):
桨叶正反有问题才会翻的

网友:
电机转向,桨的安装,gps安装,校准 挨个检查吧

网友C:
是电调信号顺序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估计是你校准GPS的时候,飞机方向不对,我也遭过类似情况,大意所致。你校准时平转时,顺时针,这个 ...

翻跟头和指南针没关系的,当使用GPS且GPS信号正常是飞控使用的是GPS里的方位数据,指南针只是在没有GPS时给飞控指示方向之用。
翻跟头的两个原因,电机和桨翼方向是否都正确、IMU数值是否正常

网友D(2018-11-11):
摇控没效准

网友(2019-04-29):
检查下电机转向,桨叶是否装反,电机信号线顺序

网友(2019-06-22):
主要还是电调校准

网友(2019-07-25):
一般起飞侧翻跟电机转向,螺旋桨正反,电机接线顺序有关,好好检查检查吧

网友(2019-10-02):
悟空飞控最多支持六轴。你那来的八轴悟空M

网友:
换套飞控吧,这飞控事故率太高,不大行呀铁铁

网友(2019-11-19):
引用 网友C:
是电调信号顺序搞错了,,,,,,

99%这个原因

网友(2022-07-19):
电机转向,桨的安装,gps安装,校准 挨个检查吧。

网友E(2022-11-25):
IMU校准,GPS校准,电机检查系统固件检查,如果都有,那么就是无人机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F(2024-02-02):
建议加点钱换个A2

网友G(2024-05-30):
悟空还是趁早换了吧。dji的东西在精灵3出来后才比较让人放心。悟空这东西看运气,属于早期的东西,a2相对还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