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和大家讨论一件关于降落的事

楼主(2016-11-08):
现在飞机有飞控,非凡F2S。
降落的时候在平衡模式下,减油门飞机会一直保持着平飞的状态,好像不会降高。只好推舵俯冲着陆,使机头略撞。
第一次降落的时候用平衡模式进入航线,切手动模式,减油门即降高,接近地面时拉舵,大迎角着陆,完美无损。
那么问题来了,平衡模式下,减油门时飞机会不会自然降高?还是一直保持平飞姿态直到失速?
大家用飞控后,降落时用平衡模式的多?还是用手动降落的多?

网友:
我用非凡F2飞小胖,油门小了,飞机自然就会下降,我就是这么降的,就是油门不能收的太狠

楼主:
其他飞控怎么样?

网友:
任何一个飞控,把油门关完飞机都会下来。只是看怎么下的问题。

网友A:
稳定模式说的平飞不是保持水平飞行,而是保持飞机在roll方向和pitch方向水平,这和降高并不冲突。
如果油门减的很小,飞机会保持roll和pitch方向水平的同时下降高度,甚至失速。

网友:
就是失速,不然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模式说的平飞不是保持水平飞行,而是保持飞机在roll方向和pitch方向水平,这和降高并不冲突。
如果油 ...

正常手动的话,减油门后就会自然低头俯冲降高,姿态优美。而平衡模式下,减油门并不会俯冲,所以飞机是水平姿态直至失速...螺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手动的话,减油门后就会自然低头俯冲降高,姿态优美。而平衡模式下,减油门并不会俯冲,所以飞机是水 ...

有飞控还会螺旋?

楼主:
你以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以为呢?

飞机只要不是太烂,没有飞控也不会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