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蝎星3014 880kv电机问题~!~!~!

楼主(2016-11-08):
多轴退下来蝎子3014 880kv电机比较鸡肋  说明书数据是5s电池,但是5s电池比较尴尬,想换成6s电池 不知道是否能用?有知道的共同探讨下这是参数
Stator Diameter30.0 mm (1.18 in)
Stator Thickness14.0 mm (0.55 in)
No. of Stator Arms12
Magnet Poles14
Motor Wind16 Turn Delta
Motor Wire9-Strand 0.25mm
Motor Kv830 RPM / Volt
No-Load Current (IO/10V)1.06 Amps
Motor Resistance (Rm)0.042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30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550 Watts
Weight129 Grams (4.55 oz)
Outside Diameter37.50 mm (1.47 in)
Shaft Diameter4.98 mm (0.196 in)
Body Length39.75 mm (1.56 in)
Overall Shaft Length68.5 mm (2.69 in)
Max Lipo Cell5s
Motor Timing5deg
Drive Frequency8kHz
Included in the Box

1 x Scorpion SII-3014-830KV Motor
1 x Scorpion 30mm Cross Mount
1 x Scorpion 5mm Threaded Prop Adapter
3 x Female Connectors
3 x Heat Shrink
4 x M3 Screws

网友:
直接上6s,注意电流别太大即可;
草坏了再换呗,就像电脑超频,
其实880kv上6s应该轻松,我车上2650kv都赶上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