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限量版

楼主(2016-11-09):
昨天收到货了,准备用在太拖拉上面,结果不会用我擦慢慢学习,有没有教学视频呀?谁知道的,告诉一下视频地址,谢谢啦

网友A:
那么多通道真的好像用不上,尤其是1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通道真的好像用不上,尤其是18通道

不会呀,我太拖拉目前要用到11个通道,但是接收机上面只有9个通道,我还要扩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呀,我太拖拉目前要用到11个通道,但是接收机上面只有9个通道,我还要扩展,

买14通道接收机

网友B:
可以设定用接收的1到8通,再接sbus扩展其余通道

网友:
哪里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定用接收的1到8通,再接sbus扩展其余通道

对啊   我就是这么用的  一个原装接收足够了

网友:
2个7008可以扩展一下通道数,或者是6014接收机也ok的

网友:
7008可以两个一起,

网友:
自己换的开关?

网友:
两个八通接收就好了,,我太拖拉就这么用

网友:
18sz用的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呀,我太拖拉目前要用到11个通道,但是接收机上面只有9个通道,我还要扩展,

用两个7008就可以扩展出来了

网友:
出么,我收了

网友:
我收了,550546174加我,要出的话

网友C:
限量版和普通版有啥区别??功能上??

网友D:
限量版是啥意思,14SG出啥新情况了?

网友E:
这个还有限量版?

网友F:
我弱弱的问一下,限量版?和普通14SG 有啥不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