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飞机用的电调能用在船模上吗?

楼主(2016-11-09):
飞机用的中特威30A电调想用到风动船上,可以吗?在枪控上怎么设置?
求指点。

网友A:
不用什么设置~~插油门通道上校准一下行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什么设置~~插油门通道上校准一下行程就行了

谢谢!

网友:
还有把散热改成水冷的

网友:
用起来都一样,只不过闷在船身里面散热得想想办法

网友:
的确 电调的热于负载关系很大,你可以选择更大的电调 这样电调负责小 一点点热量可以忽略

网友:
还有与你船舱空间大小也影响,如果你空间大,发热小  船身导热系数好  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枪控不能用,中位点不一样。
飞机上的单向电调,油门初始化的中位点在-100上,车船用电调,中位点在0上,
而枪控油门板机的中位点是0,用上飞机的单向电调,会造成电调无法初始化,就算强行扣下板机进行初始化,也无法进行正常的油门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枪控不能用,中位点不一样。
飞机上的单向电调,油门初始化的中位点在-100上,车船用电调,中位点在0 ...

我就是用枪控的。设置油门行程时,把油门板机扣到底为最大油门,板机复位作为最低油门。

网友:
电调水冷改造 配套的材料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枪控不能用,中位点不一样。
飞机上的单向电调,油门初始化的中位点在-100上,车船用电调,中位点在0 ...

可以初始化,就是要有点技巧,我前天晚上折腾了半天才整明白怎么用枪控把好盈HV 120铂金改到车上用;油门刹车都正常,可惜没倒车,不过船用就无所谓了。
下一步准备把船的也改车用——没办法,车模12S电调不好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初始化,就是要有点技巧,我前天晚上折腾了半天才整明白怎么用枪控把好盈HV 120铂金改到车上用;油门 ...

怎么调啊?麻烦分享一下经验,我是搞了半天也搞不定,最后放弃。
我的枪控:富斯 GT3C,电调:中威特 甲壳虫 4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啊?麻烦分享一下经验,我是搞了半天也搞不定,最后放弃。
我的枪控:富斯 GT3C,电调:中威特 甲 ...

主要 的技巧在于牢记,飞机电调控放到底才是油门0,而车我们习惯中间就是0;
因此设置过程在不选中任何设置的状态,记得不要把控放在中位,随便扣一点即可;

网友E(2018-04-24):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枪控的。设置油门行程时,把油门板机扣到底为最大油门,板机复位作为最低油门。

如何设置的  我昨天折腾了好久  电机无反应  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何设置的  我昨天折腾了好久  电机无反应  哎

这个简单,你是什么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你是什么电调

买的应该是洋垃圾   地平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简单,你是什么电调

E-FLITE的  咸鱼买的  做工真不错  就是不会设置枪控油门  我也不玩飞机(帝都您懂得)手里也没有板控   想改改做船玩  也不考虑倒车  能走就成

网友G:
改水冷散热··做防水···没有倒挡···其他跟飞机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改水冷散热··做防水···没有倒挡···其他跟飞机一样

散热可以理解  现在是航模电调和枪控不匹配   手里没有板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散热可以理解  现在是航模电调和枪控不匹配   手里没有板控

怎么会···应该没有这种问题··重新按照说明书调一下

网友:
可以用,但是很多枪控都不能用飞机单向电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应该没有这种问题··重新按照说明书调一下

这是说明,我没找到油门行程设置,有懂得大神指点下吗?

网友G:
你的是什么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是什么控?

DX2E  拆机控  一直闲置就想用到船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是说明,我没找到油门行程设置,有懂得大神指点下吗?

这个电调确实不能用在枪控上,必须用板控。而且这个说明和实际电调也有出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调确实不能用在枪控上,必须用板控。而且这个说明和实际电调也有出入!

谢谢热情回复  已决定买新电调  这个电调以后想玩飞机在用吧  可以弄个小飞机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