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陀螺就是一头“牛”

楼主(2016-11-09):
6轴陀螺仪对震动非常敏感,而且往往机子调好了随着电压的变化又慢慢的偏移了。6轴是一种自我稳定的技术,但是否适合直升机呢,同样的摇杆下6轴的舵量非常小,而且有一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牛气。为什么高档的三轴陀螺仪反而更贵。舵机回中是否真的需要6轴,那么为什么有人说华的6轴是伪6轴?欢迎讨论

楼主:
都说6轴能脱控悬停,但是不管怎么调,它总是会偏移。经本人试验6轴只在起飞的时候作用明显,悬停没有明显优势,脱控后反而3轴更稳。唯一的优势就是轻松,打舵少。6轴就是个噱头,新手上路最多也就用上个把月。但是现在直升机没个6轴还真不好卖,看看网上的销量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要让陀螺仪自己复位调平,没弄好之前都是跑的,弄好了打死都不跑

网友:
六轴光在地面校准不能保证绝对水平,还需要起飞后微调校正。这个校正需要花的功夫就和三轴悬停一样。区别是三轴没记住,六轴记住了。
校正好之后就是撒手即悬停

我不玩六轴,依然觉得六轴比三轴容易控制得多。试试小范围穿越和定点降落,三轴做起来绝对不可能有六轴那么快速精准

网友:
舵机回中  不用三六轴都行    三轴只是多了个定位角度  看起来就不回中    玩过有副翼的应该都能理解   六轴应该就是让你翻不了

楼主:
六轴飞航线确实比较容易,但小机精度无法保证,经常需要校准,比较麻烦。三轴只要不是大炸,根本无需校准上手即飞。再说很多人入门以后怕坏手感基本也不会再去碰六轴模式了。但我相信六轴(直机)飞控远不完善,只是由于市场原因没人愿意去开发而已

网友A:
六轴和三轴的区别,我的感觉是三轴在你打舵后,机身位置变化中,当你舵机回中时,机身位置不再变化了保持原来变化的姿态,而六轴则是你打舵后,机身位置变化,要注意,不是变化中,是变化一个固定的量,这个量的大小是与你打舵的量的大小成正比的,你的舵机一回中,机身马上也回复到原来的位置了,只有方向舵回中后保持当前的位置。
可以这么说,3D模式时舵量是与机身变化的速度成正比,而6G模式时,舵量是与机身的变化量成正比。

以具体的向左打侧向舵为例,在3D时,机身会一直向左倾斜,机身就会翻过去的,你不回中还会再翻过来的,会一直翻下去的。舵的大小只是影响这个翻的速度快慢,在3G模式下,你打左舵,机身只是向左倾斜一定的角度,不会一直翻过去,舵的大小决定了机身倾斜的角度。因为你向左打舵最多只能是45度,所以在6G下做不了倒飞的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和三轴的区别,我的感觉是三轴在你打舵后,机身位置变化中,当你舵机回中时,机身位置不再变化了保持原 ...

华的6轴是可以翻的,所以也有人说它是伪6轴。6G之所以翻不了是因为90度时矢量溢出的问题,所以程序里限制了舵量。其实只要加一个程序,溢出的时候保持舵量,翻过来后反转矢量,6G就可以翻了,只不过现在的6G都是套用现成的多轴飞控,没人会为了一个小众的东西再开发了

网友:
XK k110k123k124  K120都是采用的都是6轴陀螺仪,而且性能也不错。 V977 V931也是6轴陀螺仪。以上机种都可以切换3轴陀螺仪做特技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