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Devo7E的Deviation5中文版

楼主(2016-11-09):
7e因为MCU的资源有限,D固件阉割了多语言支持。之前也有大神们做出了G固件和M固件,但是很久都没更新了。
今年D固件升到了5.0版,新增了很多新协议支持(比如K110等),但是仍然不支持多语言。
牛人们纷纷换MCU,升级成了U7e,成了真正的小号D10。但是换MCU这事,难度实在太大........
我研究了一下D固件的源代码,发现还是有可能把中文找回来的(仅仅是中文,其它语言还不行)。
D固件是原生英文界面,在支持多语言的版本里,会额外占用10K左右的内存用来存储对应的英文翻译。而7e总共也只有20K内存,连正常的功能都不够,开发小组把协议模块化了,需要用什么通讯协议临时装到内存里来。(所以7e刷D固件还要额外复制一下protocol文件夹,U7e和D10就不需要)
翻译文件釆用UTF-8编码,对中文来说,每个汉字要占用3个字节,对其它语言,比如说俄语,每个字母也要占3字节空间。不同的语言包占用的空间差距很大,为了能适应更多的语言,所以开发小组才设置了10K的内存空间来存储翻译文字,其实对中文来说,用不了那么多
接下来就简单了,修改代码,减小内存占用,瘦身中文翻译文件,减小内存需求.......
于是就有了这个D7e的中文D5固件。仅是找回了中文,其它被阉割的功能还是忍了吧。
具体刷机方法就不详细说了,以前的贴子里都有。如果之前是其它固件,那么刷DFU文件,然后复制除DFU文件以外的所有文件到U盘中。
如果之前是老版D固件,最好先备份一下U盘里的设置、模板什么的,然后刷DFU文件,只复制protocol和language两个文件夹到U盘中。
layout文件夹自愿复制,我调整了一下主界面布局,把左侧的两个定时器,油门指示还有上面5个开关图标往下挪了一点点,这样开关图标和左上角的模型名称就不会贴得太近,美观一些。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EFEkjJ 密码: hnyj
中文翻译是按照我的个人习惯调整的,如果有个人偏好的话,可以自行修改翻译文件,要保存成UTF-8编码,要注意控制字数,超过内存容量会进行截断。

网友:
顶一个!
原来用d10,前段时间入了个d7e,除了感觉小了点,其他不比d10差。

网友(2016-12-19):
要是有大神能帮忙把我的7E升级MCU+换4合一高频头就好了

网友:
DEVIATION v5.0  如何修改 固件中 关于屏幕的显示 设定(想让屏幕显示 倒置)

网友(2017-01-21):
刷了后发现一个问题,主界面右边模型图标没显示。。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   占位以防以后要用

网友:
楼主新版本12通的话怎么设置啊?我刷出来只有6通呢?

网友:
顶一下楼主,这个强

网友A:
刷了5.0,拷贝了,怎么没有中文呀?学习。

网友B:
请问楼主如图的英文在哪翻译成中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5.0,拷贝了,怎么没有中文呀?学习。

是刷的我这个版本吗?官方的5.0在7e上不支持中文。
刷完我这个默认是英文,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如图的英文在哪翻译成中文呢

在U盘模式下,修改language目录下的lang.7ecn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U盘模式下,修改language目录下的lang.7ecn文件。

问题是这个英文是什么不知道啊,mixer后面空1个空格到4个空格都对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个英文是什么不知道啊,mixer后面空1个空格到4个空格都对应不上

language目录里的翻译文件是中英对照的。一行原文跟一行翻译。
如没有对应的原文,那就是直接显示原文,不翻译。但你可以自己加上。
官方的7e-256和10e的翻译文件都没你说的那句,你可以从我那个7e的翻译文件里把那两行复制过去

网友:
感谢,已经 刷机了,有些小bug, 开机显示的 模型名称不完整,缺线

网友:
不错,刷来试试

网友C(2017-02-20):
楼主能给我一份您改好的源程序吗?我想修改下电压检测数据,我的控改了1S锂电供电,去掉了两个肖特基二极管,所以显示电压比实际电压高了0.35V左右。我从DeviationTX下载的源程序修改编译后没有中文,而且提示Protocol Miss mismatch。如果方便的话麻烦发我邮箱 78947902@qq.com或者用云盘分享也行,谢谢!!

楼主:
上个照片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我一份您改好的源程序吗?我想修改下电压检测数据,我的控改了1S锂电供电,去掉了两个肖特基二 ...

电压告警的阈值不需要改代码,修改tx.ini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告警的阈值不需要改代码,修改tx.ini就行了。

我要修改的是屏幕显示的电压值,不是电压报警阀值。就是下面图中左侧蓝框里的4.41V这个数据,实际电压值是4.065V(右侧万用表显示的是正确的电压)

需要修改的是target/common/devo/power.c里的PWR_ReadVoltage函数。

原函数程序是在电路中有肖特基二极管的情况下获取的电压值,所以在程序中要补偿二极管产生的压降。

在改装为1S锂电供电时要去掉供电电路中的肖特基二极管,所以函数返回的电压值就偏高了,我需要修改一下程序,使它可以返回正确的电压值,这样在屏幕上显示的电压数据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修改的是屏幕显示的电压值,不是电压报警阀值。就是下面图中左侧蓝框里的4.41V这个数据,实际电压值 ...

明白了,修改校准参数。
7e激活中文要改两个文件,一个是\src\target\devo7e\target_defs.h ,把里面的 #define NO_LANGUAGE_SUPPORT 1 删掉。
另一个是 \src\config\language.c ,把里面有关多语言资源的数组缩小:
static char strings[8192];
#define MAX_STRINGS 430
#define MAX_LINE 300

,我改的是:
static char strings[2560];
#define MAX_STRINGS 245
#define MAX_LINE 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修改校准参数。
7e激活中文要改两个文件,一个是\src\target\devo7e\target_defs.h ,把里面的  ...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修改校准参数。
7e激活中文要改两个文件,一个是\src\target\devo7e\target_defs.h ,把里面的  ...

感谢楼主指点,已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指点,已经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刷的我这个版本吗?官方的5.0在7e上不支持中文。
刷完我这个默认是英文,设置一下就行了。

怎么样设置才会显示中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设置才会显示中文呀

主菜单选第2项,再选第1项,然后再按一下ENT

网友(2017-04-17):
您好,今天刷了您的固件,刷了几次都是主界面只有左边显示,右边的模型图标啥的都没有,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7-06-09):
你好,谢谢你编译的dfu和翻译文件!

网友(2017-09-19):
请问如何增加通道,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E:
刷完就变这样的求救
;Only useful for transmitters with an after-market vibration motor
;enable-haptic=1
;
;switch_types: 3x2, 3x1, 2x2
;extra-switches=
;
;button_types: trim-all, trim-(left|right)-(up|down|both)
;May occur more than once if necessary.
;extra-buttons=
;
[modules]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0
enable-a7105    = A13
has_pa-a7105    = 1
enable-cc2500   = A14
has_pa-cc2500   = 1
enable-nrf24l01 = A14
has_pa-nrf24l01 = 1
; enable-multimod = A13

楼主(2017-11-09):
引用 网友E:
刷完就变这样的求救
;Only useful for transmitters with an after-market vibration motor
;enable-hapt ...

没找到高频头啊

网友:
大神我的刷了固件后,另外增加的2个高频头怎么用不了啊?原来是对频,现在显示初始化到底要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
再一次感谢楼主的贡献,有你真好谢谢。一切都已经正常了

网友:
我换了mcu可以刷原版d5.0中文,爽歪歪

网友:
好文

赞一个

网友(2018-01-23):
请问楼主 这个固件后续还更新吗?

网友F(2018-04-09):
您好楼主,感谢您的中文版固件,我想请问一下我的D7e刷完固件后电压、图标都没有显示,请问下该如何设置?

网友(2018-11-30):
引用 网友F:
您好楼主,感谢您的中文版固件,我想请问一下我的D7e刷完固件后电压、图标都没有显示,请问下该如何设置?
...

网友再次改中文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DEVO%2B7E

网友(2019-02-24):
非常好,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