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查草场和牲口用什么机型好 新手用

楼主(2016-11-09):
老乡勘查自己牲口和草场情况 范围大概30公里以内 抗4~6级风 温度在40~-40度之间
找个成品机 新手操作简单 维护简单的 稳定性好 价格在5XXXX左右或者一下
推荐什么机型呢模友们

网友A:
温度一项就毙了几乎所有机型。

网友B:
-40℃这个飞机得背个热水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
类型配置太多

网友:
温度太低了电池放不出电

网友D:
首选油动固定翼,

网友E:
不能发帖啊

网友F:
其实给电池做好保温,低温也不是大问题吧?多层铝箔加泡沫板弄个保温箱。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
正解!
A控套装(A控+AAT+433) 地面站飞航线。推荐载机:双子星,死胖子,天眼,天行者X8,动力和电池看你航时和载机来定,温度问题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