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螺母安装座问题咨询

楼主(2016-11-09):
丝杆用于Z轴,法兰在下面。丝杆螺母是做成如图1那个长度将两个螺母都套上,还是做成2那样只套在带法兰的那个螺母上就可以,螺母带法兰106mm,直径44mm找不到这么长的螺母座,想自己线切割一个,但又不知做多长。原来是准备做个长的,后来用力扭动2个螺母左右感觉有很微小的错动,又怕固定座套上后弄巧成拙了。没接触过滚珠丝杆,想知道双螺母安装要求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做成2那样就可以

网友A:
两个带法兰的螺母最好,中间加薄的调整垫片,调整到间隙最小丝杠又能灵活转动时将两个法兰固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带法兰的螺母最好,中间加薄的调整垫片,调整到间隙最小丝杠又能灵活转动时将两个法兰固定即可。

现在是一个法兰,不是2个啊。

网友:
看看高手意见

网友:
本人也想学习

网友(2017-04-03):
也想了解一下

楼主:
我就是做成2那个样的,但是只是搞好了机械部分还没连电机,不知行不行。

网友(2019-02-07):
等老师解答学习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直接做2的,上面不带法兰的不能固定,否则就是硬消回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