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切进角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6-11-09):
请教各位大师,电调要求此边角吗?450
电机
切几度彻进角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进角是电机转动时频率和磁级的角度!因电机设计不同而不同!
和好处没关系!
每个无刷电机的设计这个都是一定的,只有频率和进角按照设计匹配才能达到最佳效率!

网友B:
一言以蔽之:效率换功率。

网友C:
效率换功率是啥意思?不太明白请指教。一直都是按照电机说明书上的设置,但是也都是知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