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飞控不能解锁起动

楼主(2016-11-09):
那位老师能帮我解决一下Minix飞控不能解锁起动问题,用的AT9控,S.BUS模式,XA高速电调,接1--4端口(黑白线)软件设置高速电调,做了遥控中点,反舵校准(没做电子罗盘校准),AT9前4通反舵,5通飞行模式设3段开关,6通安全模式3段开关(因用地面站),上电LED灯2红1绿闪(室内),电调有滴.滴.声,接线,软件中设置也检查过。问题1、上电LED灯2红1绿闪(室内)正常吗?(手册中LED状态描述无此状态)
    2、启动不了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手册中没有油门行程校准这一项,只有中立点,反舵校准项,极飞的调参软件中也没有这一项,只有机型与UITRAPWF电调和标准电调选项

网友:
这个飞控我没有用过,其他栏的找找看

网友(2017-01-02):
先内八然后外八就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