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飞控抢先看:CUAV Pixhack V3 (陆续更新)

楼主(2016-11-10):
先上图,稍后补充文字或视频内容!

官方的基础资料:

接口与原Pixhack完全兼容,外围设备应该也兼容,直接用Pixhack 的附件连接,正常使用。

到手时,里面是四轴的3.4 Dev版固件,打开调试界面,勾选Ax、Ax2、Ay3,分别有各自的数据在刷新,难道这就是所说的三个IMU ?

再用地面站刷入3.4.1正式版的Heli直升机固件,连接舵机到输出口,并用电调Bec供电,舵机动作正常。

设备识别还是为PX4v2,固件3.4.1 Heli版本,没有被识别为PX4v3或PX4v4等 !

三个加速度计的值

日志里可以查看3个IMU的数据

在没有外接GPS/罗盘的情况下,校准罗盘,直接出现了两个罗盘的数据采集球显示,难道是两个内置罗盘?

双11,不买别的了,折腾v3~

插入CUAV Hack接口的M8N

校准罗盘,选择PX4,勾选第三罗盘,开始……

得到了三个罗盘的校准数据!

校准罗盘的演示视频:

16年11月12日更新:

Pixhack-V3完全兼容CUAV的Hacklink数字高清图传链路

Hacklink地面端的飞行模式显示完全正常,随便插山狗SJ4000的HDMI,图像就顺利的出来了

遥控器端设置六段开关对应六种飞行模式,切换飞行模式,Hacklink的地面端显示屏都能及时准确显示。

CUAV的HFlight App的图像显示。

3DR Solo 2.4 App的数字高清图像显示,因为是夜间室内,所以照度低,效果不是很理想

基本地面端的测试都通过,那么就上机准备试飞吧

照旧用直升机来进行测试,不做外部减震处理,直接粘到底板上,用来检测内置减震的效果

装好,下一步调试,并择日试飞…………

2016年11月19日
经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没有更新,是因为遇到了Pixhack-V3与一种舵机之间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发生了奇怪的跳舵现象,更换其它固件无解、更换到旧款Pixhack正常、而更换舵机到接收机后,舵机也正常,所以一直在找原因;而给Pixhack-V3搭配其它品牌、型号的舵机则正常,而且哪个版本固件都正常:

搭配K-Power DMC809迷你金属舵机:

搭配Deko 全金属 HV6295舵机:

解决了舵机兼容问题,就进入下一步校准、设置阶段。

设置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最新的3.4.2版固件与1.3.41版本的MissionPlanner有点小问题,Heli setup界面操作无效,只能在全部参数表里对应修改设置,而3.4.2版本最新固件,参数上又与上一个稳定版本3.3.3又很多不同,需要重新熟悉!

但,在校准方面却发生了问题,就是罗盘校准始终不能顺利通过,基本上也找到了些办法,等待下次更新…………

楼主:
更新:

收了新机,富丽Alzrc Devil 380,配了一套K-power DMC809斜盘舵机,把Pixhack-V3装到了这个新机上,又刷新了最新的AC3.4.3版直升机固件,经过简单设置,尝试了一下室内的自稳模式悬停!

室内自稳模式首飞悬停:

网友:
张老师果然牛X   俺是凭钱人家不卖

网友:
这么快就到手了?!我还等双十一呢……

网友A:
Pixhack和Pixhawk的区别很大,最为明显的是省略了很多接口,我借用一个贴的内容,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看来接口变化了,多了新功能?
00:00剁手

网友:
请问楼主多少米入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xhack和Pixhawk的区别很大,最为明显的是省略了很多接口,我借用一个贴的内容,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东西pixhack刚出的时候就有人发,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留着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pixhack刚出的时候就有人发,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留着截图啊。

截图只不过是刚刚找的

网友:
楼主,Pixhack-V3飞控是不是只有一家店有卖?

网友:
对比一年半前的版本,有哪些改进?

网友:
一直关注V3版,不知道值不值

网友:
没这个东西 看贴回复拿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xhack和Pixhawk的区别很大,最为明显的是省略了很多接口,我借用一个贴的内容,可以参考一下

V3版本有没有这些问题?有些问题确实是还在
我更关心3个IMU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