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20 如何设置futaba 14sg

楼主(2016-11-10):
请教k120 直升机 如何设置3轴6轴切换

网友A:
设置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感度
好的谢谢 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感度
请教您设置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B:
楼主是用futaba控制的k120吗?是怎么对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