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推到最大 十字盘会慢慢向右倾斜?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10):
飞机放在地面上,  油门推到最大十字盘会慢慢向右倾斜,而且只有油门在最大时才会倾斜,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ixhawk 3.3以上固件有“滚转配平”功能,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wk 3.3以上固件有“滚转配平”功能,所以………………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直升机客户路过

网友B(2016-12-22):
我都試過可能 因机震陀螺儀誤則 因兩槃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試過可能 因机震陀螺儀誤則 因兩槃不平

网友:
震动过大也会导致你说的情况

网友:
自检过了没有?

网友:
飞起来就没了